PIA是什么材料?

楼主(2008-04-11):
有张图纸标注材料是PIA
问设计人员是什么材料,他也不知道,设计人员说;是外协(定制)单位说写的
到百度搜索;说是网络用语,随手一拍发出的响声
           有家单位生产此种塑料,但打不开网站

本网站也搜索不到
那位知道的请告诉声,谢谢

楼主:
网上搜索到的内容

1 、产品简介
间苯二甲酸(IPA) isophthalic acid;1,3-benzenedicarboxylic acid,CAS No.121-91-5。熔点345~347℃。自燃温度647℃。闪点34.4℃。能升华而不分解。难溶于水,在100克25℃的水中可溶约25mg。不溶于苯,甲苯和石油醚;溶于乙醇,丙酮和冰乙酸。
间苯二甲酸是一无色的结晶粉末。它对皮肤和眼睛有轻度刺激,吸入或摄入会造成刺激。间苯二甲酸可燃,在空气中会形成爆炸混合物,爆炸极限1.1%~6.1%(体积)。在火焰中,间苯二甲酸发生热分解或燃烧,并放出刺激性的高毒气体。

2         技术进展
间苯二甲酸是通过间二甲苯在醋酸溶液中催化氧化生产的。这种技术或专用于生产PIA的工厂或“切换”用于精制对苯二甲酸(PTA)装置上。
在BP工艺中,醋酸、水、间二甲苯、催化剂的混合物与空气都送进一台反应器。生成的间苯二甲酸就地结晶出来以便于与溶剂的机械分离,为进一步精制PIA,把它再与溶剂混合并,并预热,将产生的溶液送入一台反应器。反应器流出物再次结晶和与溶剂机械分离,然后该精制的间苯二甲酸再干燥和取样测试纯度。

3 主要用途
精制的间苯二甲酸(PIA)的最大用途是作不饱和聚酯树脂生产的中间体,其次是用于制造聚酯树脂、醇酸树脂(主要用途涂料制造)及油墨,还应用于增强塑料和包装。它的增长最快的应用是作PET瓶用树脂的共聚单体,PIA提高了瓶子的硬度、耐腐蚀性和耐污染性,也提高了树脂的抗水解性和热稳定性,使瓶子的色泽变浅

既然
精制的间苯二甲酸(PIA)的最大用途是作不饱和聚酯树脂生产的中间体,
那么图纸上的材料就不该标<PIA>
再想问
用<PIA>作不饱和聚酯树脂生产的中间体,塑料有哪几种?名称叫什么?

网友:
开始以为是聚酰亚胺(PI)的一种,但查一下没有,请哪位知道告知,谢谢!

网友(2008-12-16):
PAI 吧,超耐磨的高温300度以上的材料

网友:
有一些很偏门的材料,真是难找,当初我来这里找B17B,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