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比较好的160MM的面铣刀多少钱?

楼主(2008-04-11):
请问, 160MM的面铣刀多少钱呀?(国产比较好的)    一般应买多少度的比较好?  呵呵...谢谢  ...我是新手.请多多关照!!!

网友:
加工什么材料?精加工还是粗加工?余量分别是多少?表面粗糙度和平面度要求如何?月产量多少?

楼主:
呵呵..学校了用!粗精一起!

网友(2010-04-06):
我感觉如果是学校用,不是长时间在切削,我推荐你选择株洲面铣刀,在国产中更经济实惠一些,直径160的约3000元左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