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丝锥和断钻头的取出方法---讨论

楼主(2008-04-11):
刚才看了一个帖子,说是有个M3的丝锥断孔里了,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
我听说过几种方法,想和大家讨论一下可行性:
1:电火花打掉,或者回火后用硬质合金钻打掉;
2:专用取出器或镊子一类工具;
3:把另外半截丝锥打磨一下,然后剪3截细钢丝塞到丝锥的缺口里去,加点油,也许能取出来。
前几天在车床上在铝件上钻一个M2X60的孔,由于排屑不及时,高速钢钻头断里面大约5mm,不知道有没什么办法能取出来?并且不把孔搞太大?
先谢了。

网友:
我的经验是做一个前面3个脚后面可以卡扳手的专用工具,跟你说的用3个细钢丝插进去的方法差不多,但是比钢丝好用.干这个活儿要有点耐心,嘿嘿.

网友:
电焊焊上断头,有时候也能取出。

网友:
我们有时也用硫酸进行化学反应,松动后取出

网友:
我的经验,电火花是最省事的方法。

网友:
一般是特种加工最省事,.手工方法只是在铸件或钢件钻孔深度大概不超过10mm的情况下可以试试的方法,直径在5mm以下的钻头或丝锥(M5)基本没有必要手工去取,又费马达又费电.如果是楼主那样是M2X60(有那样长的的钻头和丝锥吗?.应该是特种加工的孔吧,楼主应该指明),还是铝件,根本没有可能用手工取,连电火花都不行(涉及到电极的受力和孔壁,还有残渣的取出)只能是水刀或激光加工.

网友:
别忘了是M2X60,要是M20都不用问了

网友:
奇怪我回的贴老是被删呢

网友(2009-04-14):
我的经验是不断丝锥和不断钻头,因为我觉得断的话是不正常的

网友(2010-09-06):
孤子说的很好M2x60这种深孔用电火花也难保证。

网友:
从来没成功的取出来过

网友(2010-10-15):
昨天断了一根 取不出来 只能在旁边重新钻个孔  还好没什么影响。。。

网友:
m2*60断了,很郁闷?破开算了,就当是发泄一下!

网友(2010-11-15):
激光加工。。。。。。。。。。。。。。。

网友:
这些都是细活   主要还是要耐心去做   那才是硬道理

网友:
还是“国际化”大侠说得好,要预防为主。使用小的钻头、丝锥时千万要小心。

网友:
可以到我们厂里来加工,我们1.0的孔都可以钻到100深。这种材料是铝件孔又这么深基本上是报废了。

网友:
电火花是最省事的方法。

网友(2012-02-23):
电火花是最方便的,钻头和丝锥都很硬,普通钻头都钻不动的

网友:
z这么小的孔有点难度了啊,大点还好弄点啊

网友:
电火花是最省事的方法

网友(2012-07-07):
我也感觉除了电火花别的都搞不定啊!

网友:
激光破坏断头

网友:
谢谢各位的经验的分享!
以前断丝攻的时候, 很着急的哦

网友:
丝锥断了要拧出来,钻头可以用铣刀试试

网友:
  M2Х60.。。。不发表意见,搬板凳去……

网友(2012-08-19):
电火花比较好的补救措施

网友:
电火花是不行的

网友(2018-08-05):
感觉有点难度

网友(2018-11-14):
M2Х60。。。还是算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