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埋刮板输送机使用寿命的途径

楼主(2008-04-11):
  水泥烧成车间有2台埋刮板输送机,用于熟料库顶熟料的输送。其规格为RUS50×17450mm,输送能力为60t/h,链速为 0.25m/s,配套电机功率为15kW,减速机为JZQ650.自2000年9月底使用以来,一年以内大修3次,更换所有 ...

水泥烧成车间有2台埋刮板输送机,用于熟料库顶熟料的输送。其规格为RUS50×17450mm,输送能力为60t/h,链速为 0.25m/s,配套电机功率为15kW,减速机为JZQ650.自2000年9月底使用以来,一年以内大修3次,更换所有刮板且机槽底板磨损严重,不利于节能降耗。笔者认真研究和摸索,依据自身经验,分析影响刮板机使用寿命的因素,从而有利于采取相应措施,延长其大修周期,减少刮板及机槽底板的消耗量,提高设备的经济可行性和合理性。

1)工作原理槽道中的物料受到刮板链在运动方向的压力及熟料本身质量的作用,在散体之间产生了内摩擦力,这种内摩擦力保证了散体之间的稳定状态,并大于熟料在槽道中滑动而产生的外摩擦阻力,使熟料形成了连续整体的料流而被输送。

2)调整刮板与机槽底板的适当间隙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它影响着设备的使用寿命和输送效率。显而易见,间隙过小,熟料易卡在刮板与机槽之间,造成刮板或机槽底板损坏,严重时甚至发生断链事故。间隙过大,则降低输送效率。间隙大小取决于熟料的粒度,一般由下式决定:

A>D/2+5式中A代表刮板与底槽板的间隙(mm);D代表熟料的最大粒度(mm)。

经回转窑煅烧后的熟料经篦冷机冷却,锤式破碎机破碎后最大粒度在25mm左右,控制刮板与底槽板的间隙在17.5mm以上,即能降低底槽板和刮板的磨损,延长其使用寿命。

3)正确的安装和维修确保刮板链的规格统一,转动处运转灵活。

要保证机壳内壁的平直度,不允许接口法兰和导轨有上下的错移,应保证联接平整无台阶。另外接口法兰应平直,与壳体的垂直度不得超过1mm,以保证刮板链运行时不致产生刮碰现象,有利于正常运转工作,减少磨损和功率消耗。

保证头、尾轮中心线水平度允许误差在6mm以内,且头、尾轮及支撑导轨必须对中,且头、尾轮轴的水平度必须校平。

判明刮板链的运行方向,切勿装反。

保证刮板链条有适当的松紧度,不宜太紧或太松。调整尾部装置,要保证未利用的行程不少于全程的50%.电动机输出轴、减速机输出轴和输送机头部轴应平行,大小链轮应对中,且两链轮的轴向偏移量要在2mm以内。

4)合理的设计和良好的制造质量刮板是承载构件,由16Mn钢制成,直接垂直于链条焊接。

刮板链是牵引构件,其设计为双板链,由两块钢板冲压成型后焊接成一链杆,再用销轴连接而成。其特点是使用可靠、制造简单、价格便宜。在工作过程中,刮板链要克服很大的摩擦阻力,承受很大的动载荷和静载荷,故刮板链在制造及焊接后要进行热处理,使其具有较高的强度、韧性和耐磨性。

链板在材料上选用45Mn2调质处理,硬度为HRC62时,使用寿命最长。销轴选用45钢或40Cr调质处理,其淬火硬度为HRC38-43.

5)正确、合理、及时地维护保养加强巡检力度,检查发现刮板链有无变形或断裂,销轴上的销钉脱落,应及时修复或更换。

当刮板链松时应及时调整,使刮板链经常在合适的张紧状况下工作,发现问题,及时处理,防患于未然。

严格控制刮板与机槽底板的间隙。发现跑偏,及时检查、及时调整。

经采取相关措施后,埋刮板输送机的使用寿命大大延长了,大修周期由原先的4个月延长为2.5年,不仅降低了维修工作量,而且有利于生产成本的降低,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楼主(2008-10-16):
这么好的经验分享怎么就没有人中意呢?

网友:
呵呵,没看过的就是新贴应该看一下,顶一下的!

网友:
很棒啊。只是很多人道理明白,真正做到就要有人去认真负责任。真的很好。可移至重机版啊。

网友(2009-02-11):
确实很棒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好的经验分享怎么就没有人中意呢?

哈哈,可能帖子发的不是地方,这方面的应用工程师看不到。在矿机或煤炭,热电板块看得可能会多一些,咱这板块好像精密的东西多一些。

网友:
讲得不错 有的时候 不是机器的原因是 管理的原因

使用的使用的时候 调整机器  是关键    有的工厂 使用的时候 是只要能运转 就不维护调整  只要是坏了停机了  才开始维修

网友(2009-10-18):
非常不错,多多益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