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2 :LOW VOLT CONTROL---请教

楼主(2008-04-12):
FANUC 0i     自动运行程序切削一会儿系统重启.并出现 报警.好象有负载时,车床电源过低,系统重启.我换了另一台机床的开关电源,还是不行.请问各位大虾,估计具体什么原因?

网友:
432 OW VOLT CONTROL---请教
先确定外部直流电源是否有短路造成控制电源低.
电源下常的话则就是驱动器故障了,只有维修或更换了

网友:
有负载时电源过低————
或者先用表测量一下电压
还有可能是X轴的伺服电机控制线路有断点 将航空插头拔下来检查一下 补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