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缸试验,老专家都没有分析出具体原因---请教

楼主(2008-04-12):
本人初涉液压气动与密封,缸厂实习的时候碰到,油缸试验的时候活塞活塞杆爬行的情况,不知大虾们可否赐教!
油缸规格有400、260的,爬行有的是进出都有,但是有的是只有活塞活塞杆出来的时候才有,进去的时候不爬行…………!
我们这边的老专家都没有分析出具体原因。

刚开始以为是活塞的铜套由于磨损出现晃动引起,换了铜套后还是爬行(刚开始的时候爬行还有出现缸能有节奏的打击声,换了铜套后此声音消失),后又怀疑桶体与活塞杆不同心等原因,所有觉得怀疑的方面基本上都分析过,折腾了一个都星期,现在它还只能静静地躺在我们的工作台上。
希望大家给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
发生爬下情况是速度怎样?有空气不断进入油缸时也会产生爬行并伴随节奏的打击声。油缸速度慢摩擦阻力过大,也会产生爬下。建议可适当放大导向部位公差。

网友:
油缸先排排气试试看,如不行的话,就是设计和加工的问题了。

网友:
是油里进空气了吧!检查下过滤器是否堵塞,还有系统是否内漏?

网友:
你们排气了没有啊!?

网友:
支持2楼!!!

摩擦力、排气、过滤器、油位

端盖与钢套焊接变形
活塞与活塞杆是否同心,活塞杆失稳,活塞杆导向套长度

网友:
怀疑试验时没有排尽空气,这么大规格的油缸必须排尽空气再试验。空气不排尽不仅试验不正常,还可能造成人身伤害。

楼主:
回复一楼:速度不快,有空气不断进入油缸那是不是会有油外漏?油缸速度慢摩擦阻力过大,也会产生爬下。建议可适当放大导向部位公差。参考一下这个试试!
另外:好像大家觉得空气得原因,但是当时我们试验得时候专家们说,开始试验时缸体里面有空气是正常的,空气不可能排静。再说试验几次后空气就会排出,以前也有碰到过爬行的情况,但是多试验几次爬行就会消失。

网友:
有空气不断进入油缸那是不是会有油外漏?它们之间是没关系的。我估计原因可能由于油缸速度过慢,缸摩擦阻力又大而产生的爬行的可能性大。

网友:
要合理调整油缸端盖的内六角螺丝的力矩,要保证合适的力矩才行,要不也可能产生爬行现象。

网友:
我想主要是进到有里面引起的,一般的油缸设计比较成熟,不会是设计问题,你可以检查一下泵的吸油口是否密封不好,将空气负吸进油里面了,那样你是不会看到泄露的,另外就是检查吸油管有无破损。

网友:
能否提供抽出与压入行程的速度?

楼主:
液压系统应该没有问题,试验台上的设备没有故障。
行程速度应该都是10mm/s,压力是40MPA。

网友:
缸杆热么?有啸叫声么?

网友:
工作行程是否是抽出行程?油缸是怎么固定的?

网友:
在液压站上加大压力和流量再试验是否有此现象?—如有就是有空气?
看整个行程还是局部有爬行?反复在同一局部爬行—油缸装配或零件加工精度不够?

网友:
一般应该是空气未排静,要一直是这样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可能是加工有点问题。

网友(2008-05-18):
曾遇到过
机架油缸装配时,油缸活塞杆与机架前进方向不平行,
当油压小于阻力时机架停止,此封油压逐渐上升
当油压大于阻力时机架前进.油压马下又降了下来
不断重复,出现爬行

网友:
引起爬行的条件:
1轴承或密封件材料的静摩擦系数很高。
2粗糙度不适当。
3油用添加剂不合适。
4高温高压低速工作。
5缸体太薄。
6软管刚度太低。
7羚羊大侠分析的原因。

网友:
还有第八:安装方式不适当。
根据以上8点,逐一排查。
密封件本身不可能完全防止爬行,但可以采取一定的对策,如下:
1采用低摩擦材料。
2选用自润滑性好的密封件。
3密封件与防尘封间填充润滑脂。
4改变密封件的布置形式。

网友:
建议:
将密封件取出来看看表面情况去判断什么原因造成爬行。发个图片上来。另外提供密封件的选型与布置。

网友:
主要原因不外乎气、卡

网友:
油缸伸缩运动好多次还爬,那就不是进入空气的原因

若油缸伸缩运动好多次还爬,那就不是进入空气的原因。
根据你所说的情况,也排除了活塞杆等直线度的原因。

我觉得原因是密封件与活塞杆配合不好造成的。再加上活塞杆光洁度还不够。
解决方案:1.先试着用抛光蜡把活塞杆多打磨几次,做的时候让油缸做伸缩运动,同时也往活塞缸上抹液压油,让组合密封把油吸收进去。切记,时间越长效果越好。
          2.若不见效果,就把导向套前端盖拆下来,重新装配,切记,今后装配的时候一定要给密封件,包括铜套上抹上液压油。(这是好多装配人员范的毛病)
          3.若还不见好.那就是设计或者加工精度的问题。把导向套密封件槽公差尺寸加工到最大;把活塞杆放到抛光机器上面做抛光打磨处理。

本人上面的经验是在国内数一数二液压集团公司的液压缸部产品检验车间长期工作得来的,希望对你有用。若问题好了告诉俺一声。

网友:
新手也来学学

分析:在油缸厂实习、老专家都没分析出具体原因,这二个条件告诉我们,这一定是个不常见的问题。油缸厂做油缸在设计和调试方面应该是轻车熟路。老专家也一定是有着深厚的理论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的老师。他们都没有解决的问题,一定是要大家从更宽的面上去考虑才有可能找到答案。这里我想问一下,一、爬行时油泵的压力是多少?二、爬行时换向阀处在什么位置?三、爬行时油缸有没有带负载?四、能否提供一个油路控制原理图?这样让我们有一个更系统的了解。更祝这个问题能对吧里好学者有所帮助。这也是楼主您的贡献。

网友:
应该是出现了气蚀现象。检查各接头是否有松动;打开气缸上的排气塞,低压运行,排出气体

网友:
这么大的缸爬行,一般都是同心度出问题,检查一下活塞的加工工艺,是否会造成偏心,再就是导向环的问题了,这要具体结构和尺寸才能进行分析.

网友:
发张液压回路图,这样才便于分析问题。

楼主(2008-09-18):
工作部件产生爬行的原因及排除方法

  1)因为空气的压缩性较大,当含有气泡的液体到达高压区而受到剧烈压缩时,会使油液体积变小,使工作部件产生爬行。

  采取措施:在系统回路的高处部位设置排气装置,将空气排除。

  2)由于相对运动部件间的磨擦阻力太大或磨擦阻力变化,致使工作部件在运动时产生爬行。

  采取措施:对液压缸、活塞和活塞杆等零件的形位公差和表面粗糙度有一定的要求;并应保证液压系统和液压油的清洁,以免脏物夹入相对运动件的表面间,从而增大磨擦阻力。

  3)运动件表面间润滑不良,形成干磨擦或半磨擦,也容易导致爬行。

  采取措施:经常检查有相对运动零件的表面间润滑情况,使其保持良好。

  4)若液压缸的活塞和活塞杆的密封定心不良,也会出现爬行。

  采取措施:应卸除载荷,使液压缸单独动作,测定出磨擦阻力后,校正定心。

  5)因液压缸泄漏严重,导致爬行。

  采取措施:减少泄漏损失,或加大液压泵容量。

  6)在工作过程中由于负载变化,引起系统供油波动,导致工作部件爬行。

  采取措施:注意选用小流量下保持性能稳定的调速阀,并且在液压缸和调速阀间尽量不用软管联接,否则会因软管变形大,容易引起爬行现象。

网友:
看看油箱回油口处的气泡量,如果油液发黄,那就是气!气也有可能来自于油泵或系统。

网友(2008-10-23):
1.排气。
2.加背压。

网友(2009-04-01):
可能是密封件不匹配,或者是油缸缸体变形引起的

网友:
空气和低速运行是造成油缸爬行的主要原因。实验时,最好让新油缸做十至二十次的往复运行,排尽空气,同时可以让活塞与缸体充分润滑。再问一下,你的活塞杆有多长?如果活塞杆过长,而且没有依托的话,会造成出杆爬行。注意观察油缸无负荷时的启动压力,压力过大说明油缸加工精度有问题,可以检查缸头密封圈的尺寸是否合适,以及活塞的同轴问题。最后检查实验台输出液压油的流量是否稳定。

网友:
试验用油的粘度是否达到要求?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2009-05-06):
有没有锁阀或平衡阀,是不是阀有问题!

网友:
校准一下活塞杆试试看。

网友(2009-07-03):
上个星期我厂的新产品,也出现这种因原,一看就放油,一下子就好了

网友:
活塞杆自重造成侧向力的因素也应该加以注意。

网友:
学到不少啊  谢谢大家了

网友:
有空气,或者其它,,,,,

网友(2009-08-20):
换个液缸,测试一下泵及系统没有问题,再专注与缸本身。

网友:
密封太紧了

网友(2009-11-07):
分析:在油缸厂实习、老专家都没分析出具体原因,这二个条件告诉我们,这一定是个不常见的问题。油缸厂做油缸在设计和调试方面应该是轻车熟路。老专家也一定是有着深厚的理论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的老师。他们都没有解决的问题,一定是要大家从更宽的面上去考虑才有可能找到答案。这里我想问一下,一、爬行时油泵的压力是多少?二、爬行时换向阀处在什么位置?三、爬行时油缸有没有带负载?四、能否提供一个油路控制原理图?这样让我们有一个更系统的了解。更祝这个问题能对吧里好学者有所帮助。这也是楼主您的贡献。

网友(2010-08-23):
,,换了铜套稍微好点,,估计就是导向问题,,建议铜套上车非金属导向带的槽,,靠非金属导向带导向,,铜套内径可以适当加大一般单面有0.15比较好。。光靠铜套和活塞杆摩擦不太好,容易产生铜屑。。。。非金属导向带可以消除间隙,,增加润滑,,改善加工要求!!

网友:
厉害啊,向各位高手好好学习,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贵厂加工工艺过关的话,可以考虑排排气,还要考虑配套密封组件,其工艺不好的话,对活塞杆阻力过大,空载也会出现爬行。我遇见过种情况。

网友:
鉴于羚羊姐的说法:1、流量层面:按常理在输入流量一定情况下,回程速度是比推出要快,这比较符合速度低液压缸容易出现爬行的说法。2、推力层面:既然回程能轻松克服摩擦力,那么推出时也应该可以。要说两边摩擦力差异只可能与密封(斯特封或格来圈)的形状有关,唇边朝向不一样,是否导致两边摩擦力不一样呢。这个待验证。

网友:
试一下试验的泵有没有故障,我以前也碰到过,看一下电机和泵是否同心,或震动太大,或进油管漏气。

网友:
爬行过慢并不是不可取,但是晃的话就有问题了。我们之前遇到的日本的油缸试验,是治具上面用的,你先把空气排净看看,然后看他的标准公差是多少?还有你上面有没有感应器啊?不知道我说对不对

网友:
会不会是缸体尺寸一头大一头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