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区分普通螺纹和英制管螺纹?---请教

楼主(2008-04-12):
求助 如何区分普通螺纹和英制管螺纹?  谢谢大家。

网友:
用螺纹规,可以很方便地区别各种螺纹。

楼主:
还有别的方法的吗

网友:
准备一点各直径的螺母,往螺纹上套,进去了是标准的,不行的就是英制的。

楼主:
恩  这方法不错

网友:
直接测量50.8毫米的距离,看看每2英寸几牙,如果看不出,基本可以排除英寸螺纹

网友:
应是区分公制和英制吧
公制的主要参数是外径和螺距,都有优先数系;英制的主要参数是每英寸长度上的牙数和基准直径。用卡尺甚至米尺就可以了,不过你首先要记住数系和牙数

网友:
用牙规啊!很容易就能区分了!

网友:
测量螺距,内外径,查表格,就OK

网友:
同意8楼的建議,牙規小巧、操作容易。

网友(2008-07-05):
在教科书里有标准答案吗?

网友:
用尺自己测量就知道了呀。

网友(2009-06-04):
螺纹规测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