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社区登陆总是出问题

楼主(2008-04-12):
以前在社区登陆帐号,在自己电脑上登一次可选择1个月或永久有效,但最近几天不知怎么回事,明明登陆上了但一发帖子却说末登陆,而且是在写了很长一篇帖子的时候,不管是再登陆还是后退,都找不到辛辛苦苦想了半天、打了半天才写出的一些想法。再重新写吧已经完全没有了心情和思路,不知道这是技术问题还是我这使用的问题?实在让我郁闷了两次。在这里提出来,看有没有遇到相同情况的?

网友: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59607&extra=page=1

是自己浏览器的cooiek设置问题,清理一下就ok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在社区登陆帐号,在自己电脑上登一次可选择1个月或永久有效,但最近几天不知怎么回事,明明登陆上了但一发帖子却说末登陆,而且是在写了很长一篇帖子的时候,不管是再登陆还是后退,都找不到辛辛苦苦想了半天、打 ...

我自从用了老鹰介绍的那个:firefox浏览器,再没有发生这种情况啦.

网友:
会不会中毒了
哈哈

网友:
我也是这样啊,刚刚还不知道怎么搞得,稀里糊涂的把一个没有写完的发表了,好几次发不出去,好像是死机状态,只好重新上线,弄的好没有心情。我刚刚还在问呢,不知道怎么搞得,杀毒没有啊?平时也不怎么上其他的网站哦。

网友:
用安全卫士360进行了cooiek清理,没有用的;而且感觉网速也不对,可是测试没有什么问题,可是下载时候几乎接近零,往往要重新操作几遍或者关机一段时间又好了

网友:
关于不能登录或不能退出问题解决办法
最近个别社友反应登录不上社区,或登录后退出,结果发现是自己浏览器出问题,

我今天也碰到这个问题了,解决办法如下:

办法1:打开浏览器---工具---intnet选项---历史记录(包括cookie)----删除

办法2:也可以用firefox浏览器,似乎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呵呵,我就是用firefox,没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我用的是IE6.0,如果万一IE不行,启用绿色浏览器。不过LZ的情况没有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