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R12没淬火的硬度是否高于调质HB220?

楼主(2008-04-12):
如题,另问调质45#钢硬度HB220这样的材料与CR12材料相比,综合性能那种好?或者那种更耐磨损呢?

网友:
应该是cr12吧,因为cr的加人是增强耐磨性的

楼主:
那硬度是那种硬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题,另问调质45#钢硬度HB220这样的材料与CR12材料相比,综合性能那种好?或者那种更耐磨损呢?

Cr12没淬火的硬度是217~269HB
45#没淬火的硬度是241HB
两种材料的使用场合有差别,具体看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Cr12没淬火的硬度是217~269HB
45#没淬火的硬度是241HB
两种材料的使用场合有差别,具体看使用

45#没淬火的硬度有241HB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45#没淬火的硬度有241HB吗?

45#没淬火的硬度是241HB
可查五金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