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TOPS中的问题

楼主(2008-04-12):
TOPS2000中的材料中有Almg3-20,    St37-20,     1.4301-20请问这些分别是什么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代表材料Almg3-20为铝板,    St37-20普通钢板,     1.4301-20不锈钢

楼主:
回复 帖子

代表材料Almg3-20为铝板,    St37-20普通钢板,     1.4301-20不锈钢
) r  J9 f( o# A! S谢谢二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