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油和红丹粉的区别,何处可买到蓝油?

楼主(2008-04-12):
据说齿轮接触斑点检验的方法除了涂红丹粉检验外,还有一种叫蓝油的东西,也可以用来检验齿轮的接触斑点,不知哪位专家知道?能否介绍一下具体的情况,如蓝油和红丹粉的区别,何处能够采购到这种所谓的“蓝油”。谢谢!

网友:
蓝油一般是在己加工面划线打底用的
红丹粉一般是搞检验用的(接触斑点)

楼主:
听单位的一位老高工说,对于渗碳淬火磨齿的高精度齿轮,应该使用蓝油来检验接触斑点,而非红丹粉。理由是蓝油的膜比较薄,而红丹粉较厚,因此红丹粉无法反应高精度齿轮的啮合情况。请楼上的兄弟评论一下,其是否有道理。谢谢!

网友:
我前面那家公司也找过你所说的蓝油,但没用在国内找到。后来是从美国带过来的。

网友:
你们说的蓝油是指用来划线的东西吧,挥发出很怪味道的那种液体,我们叫淡金水,化工商店有卖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单位的一位老高工说,对于渗碳淬火磨齿的高精度齿轮,应该使用蓝油来检验接触斑点,而非红丹粉。理由是蓝油的膜比较薄,而红丹粉较厚,因此红丹粉无法反应高精度齿轮的啮合情况。请楼上的兄弟评论一下,其是否有道 ...

这个,确实有这种方法,偶尔用.相对来说,红单粉的方式要用的多些.有的时候,我们也会一面涂成红的,一面涂成蓝的.蓝油用于精研

划线的蓝油和研点用的有区别.研点用的不干,划线用的,我们一般要加漆片,否则很容易被擦掉.

网友:
是叫蓝油么?
我们划线用的那涂料叫"紫色shai3"
似乎是龙胆紫吧?
对酒精和漆片

网友(2008-06-30):
oil blue
用来检验高精齿轮的接触斑点或者高线轧辊轴锥面接触
德国或者美国才有
实在买不到的话~~~~~~我建议你用黑鞋油代替~~~~~~~

网友:
建议你可以找进口用品代理商问问,这东西,就像鞋油一样装法,管状,用时挤一点出来即可

网友:
划线用的是用龙胆紫加 虫胶液 配的,浓淡看需要,化工商店里有卖,龙胆紫小瓶装,类似味精呈结晶状。和蓝油是有区别的。

网友:
用这个也可以的,国内大型的五金商场里有的卖。价格不是很贵。

这个比红丹粉要薄很多,应该能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2008-10-13):
要购买蓝油找我

我公司专业销售蓝油,美国的牙膏状包装和国产的小桶包装。有需求的可以联系我QQ85000054,注明:购买蓝油。

网友(2008-11-25):
老外一般都用蓝油拓印接触区.

网友(2009-02-02):
用印油也能检验啮合区的

网友:
用一点印刷蓝色油墨兑上机油调到适当浓度就可以了,不值钱。红色可以到化工商店买一包红丹粉,兑上一些机油就行了。龙胆紫加工业酒精再加漆片,那是钳工划线用的,在这里不适用。盛颜色的盒子要有盖子防止灰尘落入,同时盒子里可以放一些棉丝之类的东西,使调好的色油象印泥状,使用时方便一些。

网友:
和蓝油差不多的还有紫色的,另外还有红色的,可能材质并不一样。我见过的红油买的是国外的,后来查了下,在国内也有代理。

网友(2009-03-10):
我在教学中增试过用蓝油检查齿轮接触情况,理论上是可以的,但在实际中由于太薄,结果达不到教学要求。除此之外,没试过其它方法。

网友(2010-01-12):
老外一般都用蓝油拓印接触区.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吗?

网友(2011-11-02):
楼上红色一罐的是啥东东啊

网友(2012-08-03):
大家好,我是国内唯一生产蓝油的,是根据美国太阳牌的样品自己研制的,如果大家需要了解,可以联系我。652302480我的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