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解太脱拉的吗?

楼主(2008-04-13):
太脱拉以其独特的结构和出色的越野性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有了解他的朋友可以聊聊吗?

网友A:
我也是太拖拉 爱好者

你不是  河北邢台的吧那里有我几个朋友  他们厂里就生产太拖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  河北邢台的吧那里有我几个朋友  他们厂里就生产太拖拉。
我不是邢台的,不过知道邢台有个长征汽车制造厂,捷克提供的技术,生产长征太脱拉汽车,不过把有的驾驶室都改成了三菱的驾驶室,有的把原来的风冷发动机也换了,失去了原来的味道,不是太喜欢

网友B:

太脱拉 原捷克和斯洛伐克生产,  V10缸 或V12缸风冷发动机作动力( 听说该发动机原为飞机设计,可太重了没用上) , 该发动机扭矩很大, 在全车断气刹车的情况下仍能起动起步, 就像没刹车一样, 发动机油底壳采用干式油底壳, 有一独立储油箱储存机油, 这样可以在车辆大坡度行进时保证发动机的机油供应,. 变速箱采用压力润滑, 大梁采用柱脊梁设计, 全部传动轴, 差速器全包在柱内, 所有车轮都采用是独立的驱动, 独立的悬挂. 车轮采用一级锥齿减速.轮边有减速器 车轮全是独特的内八字外倾( 竟然当时在公路上开时交警, 挡下来说你车轮有问题要罚款). 转向系统压用液压助力, 用感应液压缸进行转向助力. 制动采用气制动, 离合器也用气加力,离合器压采用膜片结构,  起动机为柱形,用卡箍进行紧固, 起动机本身没有固定孔. 夏天用风扇(可加装空调), 冬天用燃烧发动机喷油器回流柴油的暖风机加热空气(很热和).  如要在恶劣环境中用车, 该车是首选. 适合在无水的沙漠中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脱拉 原捷克和斯洛伐克生产,  V10缸 或V12缸风冷发动机作动力( 听说该发动机原为飞机设计,可太重了没用上) , 该发动机扭矩很大, 在全车断气刹车的情况下仍能起动起步, 就像没刹车一样, 发动机油底壳采用干式油底壳 ...

呵呵,说的有些夸张了吧!!不过太脱拉确实适合在恶劣的环境下使用,不过修一次传动系统比较麻烦,不知道你说的用干式油底壳的发动机是哪年生产的?

楼主:
部队用的多,轮胎向外撇,是它的特点

网友:
照片确实很酷,不过 楼上的介绍更精彩

网友:
现在生产太脱拉的汽车配件的厂家直接做外贸的很赚钱。

网友:
多是作为军车,我就奇怪怎么用了加长驾驶室,一般是象消防车等特殊用途的车才会用到加长驾驶室。楼上的解说很精彩。

网友(2008-06-24):
以前在学校学汽车构造,太脱拉111就作为军用越野车进行了重点讲解,像V8风冷柴油机、中央脊梁式车架、全独立悬挂等,印象非常深刻。前几年从太脱拉网站上下载过一段视频,可惜后来被删掉了,再到网站上找也没有找到,不知道现在有没有。

网友(2009-03-10):
楼上,有人知道太脱拉电磁阀的用途吗?三通的,知道的人麻烦加我下QQ吧:非常谢谢,183659888

网友:
三通的电磁阀原理比较简单,一般情况是2口与3口常通,通电后,2口与3口断开,1口与2口通,往与2口连的后续回路通入压缩空气。至于其用途,要结合电磁阀后面连接的回路才能说得清楚。

网友:
在我们那部队里见过 很漂亮 解说的精彩

网友(2009-08-16):
呵呵,我就是很喜欢太脱拉,对这个车也研究有些时间了

网友:
拖拉机啊,呵呵

网友:
我记得98的时候我修过一回,印象深刻,

网友:
楼上wjzxjj 这位兄台,且不说你是从哪粘的资料,你的信息有太多疑问。且说你这“( 听说该发动机原为飞机设计,可太重了没用上)”。”冬天用燃烧发动机喷油器回流柴油“,你听说飞机上用柴油机的?再说你这V10缸 或V12,飞机上发动机布置方式是一周对称布置的,怎么可能设计成V型?既然你是飞机发动机还谈什么大坡度,飞机可是360度。还有你这“在公路上开时交警, 挡下来说你车轮有问题要罚款”试问交警有这权利吗?验车是一个人说了算?别跟我说那个年代,那个年代交警可没这么黑。再者”转向系统压用液压助力,制动采用气制动,离合器也用气加力....."你说的这些哪个车没有啊?难道你要把汽车结构都介绍一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