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牙套螺纹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8-04-13):
需要套的螺纹规格:M6
材料:不锈钢

在车床上面制作(自制了专门的夹具来固定板牙,车床转速22转/分钟),先车了5.6mm(之前是车成5.8mm的),套完螺纹之后,螺纹顶径就变成5.9mm了,有的甚至接近6.0mm。制作出来的螺纹都不能完全拧入螺孔。

我想问的是,这种在车床上面套螺纹,需要注意那些问题?

谢谢!

网友:
切削时润滑不充分,造成挤压变形。请问套螺纹时,用的什么切削液。

网友:
在板牙上、加“酱油”或“甜面酱”做润滑剂,但要攻一圈退丝,及时去掉粘在丝锥上的不锈钢削。还要及时添加“润滑剂”。完成后及时清洗。

网友:
切削时不妨加点密封铅油试一试!

楼主:
切削液应该用的是乳化液。

估计工人是一次套到底的。

网友A:
用铁红色的防锈漆(不要稀释)试试看,在铝料加工时效果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铁红色的防锈漆(不要稀释)试试看,在铝料加工时效果不错。

用这个做冷却液吗?

网友B:
我推荐个,印泥油和车床床头箱夏季使用的机油(牌号忘了),按1:1左右的比例配好,加工效果一流。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64878&page=1#pid260264
上面连接是我在其他不锈钢加工的贴上的回复,这个连接的7楼说是32号机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推荐个,印泥油和车床床头箱夏季使用的机油(牌号忘了),按1:1左右的比例配好,加工效果一流。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64878&page=1#pid260264
上面连接是我在其他不锈钢加工的贴上的回复,这个 ...

里面有很多又用的知识,谢谢!

网友:
板牙有问题吗?
你加工一下其他的材料看!

网友:
应注意:1、自制的夹具应与车床主轴同心;
              2、检查板牙是否锋利;
              3、润滑液是否合适(不锈钢应该用酱油);

网友:
板牙的中心高度,板牙的中心是否与车床的中心在一轴心线上,还有螺纹的长度,有可能在中间部分约有弯曲的现象等

网友(2011-07-25):
你试试用白醋作切削液。

网友:
学吧,这里有好多学问的,我现在就遇到了攻丝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