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选形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8-04-13):
机械设计版块那个魔方贴片的贴,我比较感兴趣,目前我对塑料片在下,毛坯魔方在上有比较成熟的思路了,有3套方案。1、凸轮机构顶升实现贴片功能,电机+同步带+螺杆副传动。凸轮实现一个动作周期,螺杆副带动装片盒下降1毫米。2、直接电机顶升实现贴片功能,用电机正反转功能控制动作周期。顶升机构加弹簧缓冲装置,电机动作为上升3毫米回2毫米,上升和下降动作行程开关触发,距离控制由时间继电器实现。3、汽缸传动机构实现贴片功能,汽缸+棘轮离合器+螺杆副传动。汽缸上顶时棘轮离合器脱开,片盒不动作,完成贴片,汽缸下降后棘轮离合器工作,带动螺杆副工作,片盒下降1毫米。
以上方案均不需要PLC或单片机控制。
根据现实的加工状况,感觉第2套方案,实现的可能性较大。就这个方案,我想请教,直流电机在1.5秒钟内实现正反转,每分钟需要工作15次以上。市面上有这样的电机吗?价格多少?品牌推荐请用站内短信。谢谢!

楼主:
如果做不到,请说明原因。
目前已经了解使用步进电机可以达到上述功能,但需要可编程控制。
下面连接是那个魔方贴片的贴: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72812&extra=page%3D2

楼主:
使用交流电机热磁效应情况会比直流电机要好吗?

网友:
杭州学徒友好!

你去找一个汽车上的雨刷电机(直流24伏),既可。
.
syw  080415---07.47

楼主:
恩,谢谢总工,对就是频繁正反转。看来我平时的下的工夫还不够深,做不到总工这样信手拈来的从容。
再次感谢。

网友:
杭州学徒社友好

    你的设计中的上下运动是否可以采用精密定位的电磁铁完成。
    如使用电机频繁的正反转,会使电机严重发热。要注意做好冷却。

楼主:
电机发热的问题我曾经在上面吃过苦头,所以这次提出来了。电磁铁我考虑过了,和用汽缸顶的方案有异曲同工之秒,只要连接一个凸轮机构就可以做到。

楼主:
再问下,我查到一种交流电机可以在2秒内实现频繁往复,发热的情况还没和厂家联系过。不知道在长时间工作状态下,发热效应和直流电机有区别吗?

网友:
普通交流电机和直流电机,启动电流是工作电流的2-4倍,换向电流是工作电流的4-6倍。所以当这类电机工作在频繁正反转时,其绕组会因过电流严重发热。你说的可以在2秒内实现频繁往复运动的电机最好与厂家沟通其性能参数。

网友:
用同步电机肯定没问题,你可以参照一下包装行业的纠偏电机,就是低速同步电机,频繁换向,一秒换2次应该没什么问题,我们现在用的是DTY110,很好用,就是转速慢点60转/分,

网友(2010-04-18):
潜水了,遇到了杭州学徒

网友(2010-09-05):
我对电机选型计算也不太了解,希望学习一下

网友:
适合的大多是保持力矩大的步进电机和同步电机,还有就是伺服电机

网友(2011-11-28):
还是用PLC控制的方案比较可靠些的

网友:
老天忘记了给我翅膀,于是我用思想飞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