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模数齿轮,(0.6以下),可能进行磨齿么?

楼主(2008-04-13):
如上题目.  0.6以下的圆柱内直齿轮, 可能进行磨齿加工精度到6级吗?

预先谢谢各位

网友:
小模数?磨削?一定要磨削吗?6级精度?我们厂做的小模数齿轮全部只有滚齿而已,而且滚齿下来都可以保证在JIS2级精度。找好点的滚齿机试试呢?

网友:
日本HAMAI滚齿机,你热后硬滚,精度不低于DIN 6,140w一台主轴转速1w+

网友:
看清楚了m0.6  ”圆柱内直齿轮”滚齿很难。可用高精度插齿机和高精度插齿刀插制。

网友:
不好意思,确实看错了 不知道你后续工艺是怎么样的?如果还要热处理,那精插可以考虑(产品内孔不知道多大,这个效率低),或者拉刀拉。热后磨内齿几乎不可能,这机床太贵了,国外都少见。建议强力行,一般DIN6~7级。后续不热处理的话就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