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67Y-160折弯机液压问题---请教

楼主(2008-04-13):
W67Y-160折弯机液压问题请教

起动之后,脚踏开关升到上死点后上模自动下滑,是什么原因?它的电磁阀是什么型号。谢谢。

网友:
把液压图发上来看看
我没有你那 型号的图
是不 是 缸下腔的背压调得太小了

网友:
两种原因:1,换向阀阀芯泻油,处理方法更换相应型号的换向阀。
          2,油缸油封破损,油缸上下腔串油,处理方法更换油缸油封
   按此排查就会解决问题了

网友(2008-05-18):
不知道160型和100型油路有无区别,我这里发生过类似情况,应该是液控单向阀不能封死,造成回油,形成上死点位置反复运动

网友:
我的联系方式:qq-444767181,电话03153834671

网友:
液控单向阀是否为SL10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