割煤机一端的端盖拉不出来---求助

楼主(2008-04-13):
和端盖配合的那种孔是滑动配合,但不能漏油,端盖外径上有密封圈的.
现在拉不出来,用端盖上M14的孔来拉,拉不出来,端盖有点锈,现在该怎么取出来,
端盖大概有280大,20厚,

网友:
画个简图,便于大家帮你出谋划策。

网友:
生锈的话可以考虑用WD-40或煤油来除锈.
可以用拉马或自制的滑锤来拉

网友:
先使盖子受到一定的拉力,然后将盖子以外的部位进行加热,这样便可将盖子取出。

网友:
如果密封圈可以破坏后换新,可用气焊烤后冷却,反复几次,另外如果端盖是碳钢的话,可以焊接工艺件,强度要好过丝孔。如果是铸铁端盖,可以考虑钻工艺孔,拆下后攻丝用螺塞加胶堵死,防止漏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