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新买车床车端面有刀纹怎么回事?

楼主(2008-04-13):
新买一台CT6250车床车铸铁件端面有刀纹怎么回事?

网友:
很正常啊
一般不是机床问题,是刀具或工艺问题

网友:
平端面?刀纹?颤纹?

楼主:
车端面有刀纹很不规则,车外缘很正常,刀具没有问题

网友:
小孔加工

各位,有谁能告诉我0.5mm的小孔,打5mm深.该怎样加工.(材料SUS430,孔光洁度1.6.)
谢谢!!

网友:
是刀具问题,外圆刀与端面刀是不同的

楼主:
今天车床主轴螺母紧了一下以上问题解决了!!!!!!!!!!

楼主:
车材质45#钢料外径100mm长度170mm很正常,车外径75mm长度1100mm工件发现震动无法车削,不知道车床什么毛病,请那位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车材质45#钢料外径100mm长度170mm很正常,车外径75mm长度1100mm工件发现震动无法车削,不知道车床什么毛病,请那位高人指点一下!!!!!!!!!!!!!!

这个我个人觉的 .轴螺母松了;要不就大拖板滑块是松了;还有小拖板,你可以在爪子上贴个东西;

  自己在这里瞎说的

网友:
170与1100怎么能相提并论呢,在车床上加工轴类工件,如果轴向过长,就会震动无法车削.以下二种建议:1,改正工件的工艺,减少轴向长度,进行连接.2,在加工时使用滑动支撑架.

网友:
ф75长1100属于细长轴,转速慢一点,架跟刀架.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车床主轴螺母紧了一下以上问题解决了!!!!!!!!!!

看来是主轴的问题,估计是轴向有跳动。

网友:
车ф75长1100mm的轴出现振动,检查拖板的插销是否有松,另为加强切削刚度应采用中心架或者跟刀架

网友:
用跟刀架就行了,中心架可不用

网友:
主轴窜动,调整一下主轴轴承并紧螺帽就可以了

网友(2008-05-13):
就是主轴窜动,都已经解决了

网友(2008-06-12):
刀纹问题

端面有纹路不是机床问题,主要问题是在车端面过程当中随进刀刀的切削端面直径逐渐变小,相对转速也就慢,所以外圈表面好,中间粗糙,这存在着线速度在其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车床主轴螺母紧了一下以上问题解决了!!!!!!!!!!

新车床,磨合后会有螺丝出现松动的情况,需要有经验的师傅多细心观察,及时调整

网友:
引用 楼主:
车材质45#钢料外径100mm长度170mm很正常,车外径75mm长度1100mm工件发现震动无法车削,不知道车床什么毛病,请那位高人指点一下!!!!!!!!!!!!!!

车外径75mm长度1100mm工件,首先肯定需要使用中心架和跟刀架,且转速要低!其次震得到无法车削地步,估计工件自身还有问题,如不直,不圆等等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