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动轴承温升---请教

楼主(2008-04-13):
请教关于轴承温升问题:不同情况下,不同轴承产生温升的原因,和解决方法,大家在此交流,也给晚辈们一些知识,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
标准应该不超过55度

网友:
目前我们使用的圆锥滚柱轴承使用中出现了80°的运行温度,输入转速1500rpm左右,难以解决

网友:
测一下轴的温度,如果是机械的工作温度高,可选用大一挡的游隙组.并定期补充润滑脂.

网友(2008-07-06):
目前我们使用的圆锥滚柱轴承使用中出现了80°的运行温度,输入转速1800rpm左右,难以解决

网友:
环境温度多少?运行多长时间后80度?只要能稳定住,环境温度不会再升高的话 ,而你不是很在意,运行应该没问题。只是寿命要受些影响。如果你很在意这个温度,改变一下轴承箱结构,用水冷吧。另外查一下你的轴承间隙是不是太小了,润滑脂是不是太多了。

网友:
轴承温升与轴承游隙、润滑、转速和受力有关

网友:
如果确实太高可以设计成水循环冷却的。

网友(2008-08-06):
我公司的蜗轮减速器的输入端轴承用的是圆锥滚子轴承,装配时游隙难以控制,造成温度很高,有时高大100度以上,请教各位,请支招!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