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装配图转换成eDrawings.exe时尺寸测量

楼主(2008-04-13):
我有一个SOLIDWORKS的装配图,转换成eDrawings.exe文件形式时,尺寸测量的工具无法进行测量,一直没有找到原因,希望知道的大侠给指点一下。

网友(2010-04-12):
eDrawings在用到SW上的时候是要激活的,你看一下是不是你没有激活啊。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啊,我的就可以测量尺寸

网友:
另存时,窗口右下角有个选项,点进去,选择激活测量。

网友:
另存选项里选 保留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