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管切断,为了节约材料切口越小越好,用什么刀好?

楼主(2008-04-13):
直径40~50的钢管,长度4~5米,切为30~50mm,机床为带钢管架的切断机.为了节约材料切口越小越好,每次切的越多越好.谢谢!

网友A:
卧式锯床
刀口1毫米

楼主:
一次多个,可以吗?

网友B:
捆在一起是可以的,我们也这样。

网友:
以前我们单位都是刨床或者车床下料,或者有些上锯条的锯床,不但费料,而且非常的麻烦,还浪费时间
后来换了个带锯的锯床,真是太好用了~
刨床的兄弟们已经不磨切刀了,车床的兄弟也只留几把小的切刀.
绝对是好东西

楼主:
尺寸能保证吗?0.5mm之内.

楼主:
听说有自动割管机,有见过的吗?介绍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捆在一起是可以的,我们也这样。

好!老马识途啊。但我还要提一下,在捆在一起后的管要在尾部把它们点焊在一起,方便对齐。

网友:
引用 楼主:
尺寸能保证吗?0.5mm之内.

给尾部支架做一个与带锯床尽量垂直的导轨,可能会保证到,不过一定要点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听说有自动割管机,有见过的吗?介绍一下,谢谢!

有,我厂正在用,8WRMB/台,不是用锯带,用铣碟,正常来说约半天磨一次。

楼主:
效率怎么样?

网友:
你的管厚是多少?

楼主:
关于铣碟,有资料吗?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钢管壁厚5~10mm

网友:
回复 网友E:

还是放在自动切割机上面,锯条只有1MM的,只有你把长度定好,就可以了。一个人可以看好几台呢,很方便的。

网友F:
线割可否?可以考虑下

网友G:
无废料自动切管

有自动切管机,原理是有三片圆形刀片,.呈正三角形排列,可在径向移动.当切管时,三片刀围着管高速旋转,有装置推动刀,向管靠近,但不是将管全部切断,在快将管切断时,有一个装置夹住切下的部分,向后拉,将管拉断.这样,就没有浪费材料在切屑上,也无毛刺在管上.

网友:
引用 网友F:
线割可否?可以考虑下

成本太高,效率太慢.不建议采纳.

楼主:
国内有没有使用排刀的自动切断机

网友H:
碟铣自动锯管机是效率最高,尺寸控制精度最高、成本最低的加工方式——当然你有足够的生产量的前提下。我见过最恐怖的是进口锯实心钢料的高速机,也是用锯片铣刀的,恐怖的16英寸400mm直径的锯片铣刀,切钢好象切豆腐一样,几秒就切断直径50mm的实心钢材,而且断口光洁度好得出奇,尺寸精度是按0.0x毫米计算的,虽然耐用度暂时还不知道,不过价格实在太贵,标价50多万的切断机,最大加工直径60实心钢

引用 网友C:

有,我厂正在用,8WRMB/台,不是用锯带,用铣碟,正常来说约半天磨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卧式锯床
刀口1毫米

这个应该可以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H:
碟铣自动锯管机是效率最高,尺寸控制精度最高、成本最低的加工方式——当然你有足够的生产量的前提下。我见过最恐怖的是进口锯实心钢料的高速机,也是用锯片铣刀的,恐怖的16英寸400mm直径的锯片铣刀,切钢好象切豆腐 ...

想问一下,这种切断用什么冷却液?不然感觉切口会烧伤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H:

我从一些资料上也看到过介绍,但不知道哪里有卖的.请指点一二

网友:
浙江顺发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有自动割管机,不过4月的时候说要过2个月才有。
无锡和烟台也有,不过无锡的不成熟,烟台的太贵。

网友(2008-05-15):
锯切时润滑很重要

锯切钢管 要又快又省刀片 然后死后非常重要的
但钢管用切削油和切削液润滑有严重的污染问题 油液会随钢管两端流出 导致整体环境污染严重
这时要用微量润滑设备就可以解决这问题 还可以改良切口光洁度 延长刀片使用寿命

网友:
我看见生产商在眼演示时,竟然是没有加冷却液的,切出来的材料光洁度高到出奇

引用 网友I:

想问一下,这种切断用什么冷却液?不然感觉切口会烧伤的吧。

网友:
有自动切管机

我们公司有用的,很好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J:

来张照片好吗?

网友:
还可以用扭断液压机 全自动,无切屑,余量最少 德国人用的

网友(2008-07-31):
晕 你用线切割比他们那都好 切什么材料要怎么小的口啊 一般的距 什么的 口最少还有1毫米或者0.5毫米
用线切割好 还快 一个人管好几台机器 还剩人 哈哈
QQ114371997

网友:
看过这种机器~自动送料,精度我们是正负0.04的样子,能保证

网友:
回复 网友K:

对 用线切割
   可以自动化 切口也小 速度快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我厂正在用,8WRMB/台,不是用锯带,用铣碟,正常来说约半天磨一次。

那如果是方管能切吗?毛刺有多大?有没有变形

楼主:
回复 网友K:

效率怎么样?

网友(2009-06-29):
我也在找这个方法呀,有哪位高手教两招?先谢谢了!!!!!!!!!!

网友:
还是用锯床吧  便宜实惠

网友(2011-07-07):
液压全自动带锯床,我们这的钢管外径φ110的一次两根并排切,切口1mm,公差0.5mm,8小时切150锯可以手动调节,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L(2011-12-06):
引用 网友G:
有自动切管机,原理是有三片圆形刀片,.呈正三角形排列,可在径向移动.当切管时,三片刀围着管高速旋转,有装置推 ...

你好
你的机器有图片吗
是你们自己做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L:
你好
你的机器有图片吗
是你们自己做的吗

不做,只是原来公司有一台这样的机器,是一台制管机,就是将带材自动卷成管,自动焊管,然后自动按要求切成不同长度的管。机器是美国的。

网友M:
引用 楼主:
听说有自动割管机,有见过的吗?介绍一下,谢谢!

见过台湾造的可设置下料长度的自动切割机,(型号忘了)管料棒料都能下,效率很高。只是铣刀片有点厚,不如带锯床省料。

网友:
引用 网友M:
见过台湾造的可设置下料长度的自动切割机,(型号忘了)管料棒料都能下,效率很高。只是铣刀片有点厚, ...

那个设备听说很贵,得60几W吧,带锯才3W多

网友:
都是刨床或者车床下料,或者有些上锯条的锯床,不但费料,而且非常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