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野火2.0能读3.0画的零件吗

楼主(2008-04-13):
我以前装的pro'e野火2.0,现在老婆去买了一本3.0的曲面的教材和随书光盘(市场上已经买不着2.0的书了),但随书光盘上的零件是用3.0版画的,读不开.然后我装pro'e野火3.0的又始终没装得起,
现在不知道怎么办.请各位指教呀

网友:
pro/E高版本的图低版本软件肯定打不开,那你只有装3.0了

楼主:
谢谢你的指点

网友:
今天刚发现这个论坛,发现有许多好东西阿!简直高手汇集,要向各位老师好好学习!

网友:
不要用光盘了,直接照课本学习就可以了!!因为高版本可以打开低版本的!

网友:
网上又能下到3.0,下在一个不就好了,不用费什么事的

网友:
在网上可以找到3.0版本的,好像要破解哦。
安装高版本的后还是可以打开底版本文件的。

网友:
如果2.0的安装光盘还在的话
你先把2.0卸载再装3.0试试
安装PROE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把许可文件搞定
其他的都很简单,按照说明一步一步来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