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管材消磁问题---请教

楼主(2008-04-13):
不锈钢管材成型定径后最佳消磁方式是什么?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锈钢管材成型定径后最佳消磁方式是什么?谢谢!

一般情况是用消磁器进行消磁(利用通电后交变线圈产生的交交变磁场振动消磁)﹐还有土办法就是用外焰加热表面后放入泠却液中(
﹐酒精﹐切削液等)中﹐或直接找个振动线圈放在上面长较长时间(1小时)也可以.
消磁后﹐材料组织不会变化﹐这只是物理处理

网友:
通常不锈钢经过形变后(如管材),会产生磁性与硬化现象,最好的方法是采用固溶的方法

网友(2009-03-04):
回复 网友A:

抽跟  慢慢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