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热钢离心铸造缺陷

楼主(2008-04-13):
日前委托某公司离心浇铸一批耐热钢铸件,出现了如照片中红色圆圈所示的缺陷。请问这是什么缺陷,又是什么原因造成这样的缺陷的?如何避免?这是不是所谓的“粘砂”?
已知材料为ZG40Ni35Cr25Nb,铸件外径为400mm,长度约6000mm,壁厚约40mm。

网友:
圈内的图像和外面的图像的分辨率相差不多,看得不是很清楚,请重发近距离的照片!

网友:
我想应该是涂料的问题:涂料含有水分或涂料在此堆积,或涂料中含有在高温下发气的物质。

楼主:
楼上兄弟说的有一定道理,又长知识了。个人感觉和缺陷应该和浇铸时金属的温度有关,可能是浇铸时温度偏低。由于铸件又细又长,温度控制比较困难,因此怀疑缺陷和温度有关。个人估计如果铸模适当加热后,可能会有所改善。不知是否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