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规检定---请教

楼主(2008-04-13):
我们的螺纹规是自己设计的,在检定之后发生中径有磨损,小了,这种情况还能用来检查产品吗?

网友:
自己设计的自己有标准啊,自己决定能不能用?

网友:
取极限样品进行试装,合格就可以使用

楼主:
螺纹规的中径实测值超出图纸规格了,我想让他继续用在检查岗位上。
可以吗?

网友:
檢查只是一种过程,目的就是讓产品螺纹公差不超標,現在檢查工具已不可靠,你說还有用嗎?再使用只是做给别人看而矣,根本没意思!

网友:
最好还是不要用了,重新做一个不更好!

网友:
通规是不能用了,因为一些不合格的产品会漏掉。但止规应该还可以用,如果止端螺纹塞规变小了,实际上是对您们的产品要求高了。但这种止规不能用于检测外单位的产品,仅限于生产商自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