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台攻牙机咨询一下,咨询

楼主(2008-04-14):
由于一直用手攻牙,效率低不说了,还经常会因为攻牙歪了,丝攻断在里面,导致后续制作非常麻烦,甚至报废。

我见过常用的攻牙机有2种,一种是相台钻一样的攻牙机,价格相对便宜;另外一种就像挖掘机一样的气动攻牙机,非常方便,但是价格非常贵。不知这2种攻牙机使用起来那种比较好。

我要求就是定位准确,不断丝攻(有保护功能),垂直度好。价格方面其次。

谢谢!

网友:
那我建议您买气动攻牙机,固定螺距的那种啦,贵买好用!

我几年之前就买了一台简易的攻牙机,不好操作,工人不爱用。后来换成了钻、攻两台专机,双头的,本来已经很好的了,一旦调好,钻、攻都是自动的。但是有工人还是嫌麻烦,经常只用单头,搞倒双孔的螺距没办法保证。老板一咬牙,现在买了一台CNC钻、攻机了。

网友:
设备的购买应根据生产的需要,主要看精度要求、节拍要求、成本要求。当然钻攻加工中心算比较好的了。

楼主:
在我们这边最大M12的那种气动攻牙机,四千多,全部配齐估计都要五千多了,如果真的好用的话我就会买,因为现在很多时候为了攻牙搞得提心吊胆。有些工件一套上面要攻12个牙,经常一搞就是一个小时,生怕丝锥断在里面,或者担心垂直度不好,任何问题都会导致整套工件报废。

楼主:
不知这样的气动攻牙机需要多大的空压机?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用的这种需要0.8MPa的气压,在使用时会降低到0.3~0.4MPa左右~
主要针对单个孔攻丝的情况且人工手动定位精度不高~
现在的丝攻夹头都油保护功能了,最简单的就是买个丝攻夹头试试~
对于多轴建议使用多轴攻牙机,做专用夹具~效率高~推荐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你说的“多轴攻牙机”是指同时攻多个牙的吗?

网友:
呵呵,俺们使用东洋精机的多轴攻丝机,同时8个丝攻一起攻,最大好像也就到12。加工速度很快,有油冷装置。触电开关控制攻丝深度,不是很精确,普通加工是够了,只用电,可以不用气。

楼主:
我目前没必要用多轴,因为我多数是单件制作。

网友C:
买6#所推荐的丝攻夹头,就不必买攻牙机啦,在普通铣床上使用就行啦。也是不错的选择,我们已经用了几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6#所推荐的丝攻夹头,就不必买攻牙机啦,在普通铣床上使用就行啦。也是不错的选择,我们已经用了几年了。

这到也是,效率会稍微低一些,但是能节约不少钱。

值得考虑 ,我去市场上面看看具体情况如何。

谢谢!

网友:
我认为最简单解决就是用一个气动进给钻,再加上气动攻丝头,钻孔完孔后攻丝,很实用。如果要效率更高点加上自动上料下料系统,8小对于M12 ,孔深在15MM以下的,产能在3000个左右。目前很多做小孔加工的用气动进给钻,比如做锁的,8小时可加工工价8000~9000个,节省了不少人力,物力。如果想探讨一下,可加QQ360280316

网友(2008-10-19):
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搞机床设计已有5年以上经验,如有哪位有需求帮忙的话可以找我!谢谢!

网友(2011-03-22):
機床買了嗎
問題有解決嗎

网友:
回复 网友D:

呵呵,早买啦!类似那图片的,只是没那么大而已。

网友(2012-08-10):
悬臂式气动攻丝机,支架灵活移动,攻大件小件都好,筒夹过载保护,不断丝锥!台湾的气动攻牙机对气压要求不是很高,我们有做,是台湾三大品牌之一台谊的,电话:13751433682 田生!网址:www.dgtyqd88.com

网友:
一步到位,钻攻中心

网友:
力劲钻攻中心 我们有代理 可以帮楼主推荐一下 别的也有在做,13918229542  qq:393788303

网友(2012-09-12):
有那个油压的攻丝机,那种用起来比较稳定,不容易断丝锥,我公司有台可以攻2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