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切割是什么原理呀?

楼主(2008-04-14):
如题,我是个新手,问题很菜别笑我呀。

网友:
水切割 是不普通的水(自来水)加压力到 380Mpa 的高压水, 再加入磨料(通常是石榴石沙),经过喷嘴管喷射出高压射流到工件进行切割.

网友:
可以这么理解。

网友:
原来水射流还是通过摩擦来进行切割的
我还以为像“水滴石穿”那样,那就猴年马月才能达到加工的目的了
长见识了,哈哈

网友:
恩,说的不错,我也长见识啦!

网友:
我还以为水割跟线切割一样呢 只是有水覆盖在上面呢.哈哈 现在知道了.
请问一下 水割按摩擦的原理的话是不是割面粗糙度很高啊?

网友(2008-06-15):
我要学习,希望楼主能提供这方面的书。

网友:
割面粗糙度是根据你定的切割要求, 通常 OMAX 的 质量3 = Ra 2.5  质量5 = Ra 1.7

网友:
"水刀"的工作原理

“水刀”的工作原理是将水流增压至200MPa以上,在通径很小(一般大于0.2mm)的喷嘴的约束下,形成高速“水箭”,能够穿削如木材、皮革、橡胶等软质材料;如果在“水箭”中混合磨料,则能够穿削各种质地坚硬的材料,如岩石、玻璃、钢板等。与微机控制的工作台或机械手结合起来,形成数控加工系统,满足特殊的或复杂的平面加工要求

网友:
又长见识了!有学问真是棒!

网友(2008-08-17):
水切割技术讨论

我公司是玻璃加工企业,最近因业务发展,买了两台博奥水切割,欢迎大家提供相关技术及注意事项,相互学习.谢谢!QQ119150948

网友:
在买设备的时候,厂家没给你们做培训么   ,他们应该吧原理说的很明白了吧。
  如果有什么不明白的就直接咨询你买设备的厂家,他们有义务为你服务。

网友(2008-10-30):
利用水的高压,在加入一些磨料来进行切割,切割设备一般都采用后置磨料式

网友:
和沙轮原理差不多,就是沙子的动能是水了.

网友(2008-12-26):
水切割和其它加工方式比还是有特色的,毕竟是冷加工嘛,没有热变形,就是设备比较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