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水龙头的出水方式的小疑问?

楼主(2008-04-14):
在很多地方看到,洗手间的自动感应出水水龙头,都被换成了手动的。
有人说,在使用自动感应出水龙头时,当手放在龙头下面时,心理在等待它出水的刹那间,隐约有丝焦虑。
相对而言,使用手动龙头,则不会引起类似的心理活动。
我也有同感,觉得使用手动龙头,似或较好些。

研究心理学的朋友,是否能解释此现象。

网友:
呵呵~同感啊!

南京火车站一开始也有这个,不过好多人不会用,结果搞坏了很多,
听说是又改成按压式的了.

我想是不是和文明程度有关?

网友:
呵呵 这么说你过自动门也是一样感觉了?
个人感觉 感应的更卫生点把

楼主:
“呵呵 这么说你过自动门也是一样感觉了?”
没错。
我在银行排队的时候,曾经观察形形色色的人们,在经过自动门时的反应。
因为人在这一刻,处于被动的境地,他在等待机器做出反应,尽管机器的反应很快,但是仍然没有达到人们心理预期的速度,在那一刻,人的心里会有一霎的迟疑。
也许这个问题这对步态优雅的人不存在。

完善的设计的目标,是让人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在使用的时候,不会引起心里的波澜。
以上仅是个人的直觉。
我想,这个问题应该在某些人的研究范畴,也许他们能给出更科学的答案。

网友A:
其实象我们食品饮料行业所使用的脚踏式水龙头就很好的,便宜兼且实用,也不会坏,洗完人走就关闭了,够节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象我们食品饮料行业所使用的脚踏式水龙头就很好的,便宜兼且实用,也不会坏,洗完人走就关闭了,够节约的。

我也是这样想的!其实也更卫生!

网友:
脚踏式水龙头?没见过!

网友:
脚踏式水龙头,我在火车上见过!

网友:
是不是只有当脚踩着的时候才会出水呢?这样确实可以节约大量的用水啊!

网友:
楼主说的对有这样的心里感觉:比如酒店的旋转门,还有卫生间的干手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
倒不是不文明,只是感觉不习惯。

网友(2008-06-13):
引用 楼主:
在很多地方看到,洗手间的自动感应出水水龙头,都被换成了手动的。
有人说,在使用自动感应出水龙头时,当手放在龙头下面时,心理在等待它出水的刹那间,隐约有丝焦虑。
相对而言,使用手动龙头,则不会引起类似的 ...

楼主的话题让我想到了两个问题:

1.自动感应出水水龙头,被换成了手动的。应该是设计和制造的质量有问题。
  a.电路或电子元件寿命问题。
    例如:红外感应式,由于电子元件老化,或受潮,使得感应距离变短或失灵。
    注:目前市场所售的电子元件,并非都进行老化筛选或本身就是被筛选下来的元件,俗称电子垃圾!
  b.电磁阀线圈烧毁或导压孔堵塞及密封圈损坏,使得电磁阀失灵。

2.当手放在龙头下面时,心理在等待它出水的刹那间,隐约有丝焦虑。
a.心理习惯了也变平常!
  b.感应的总响应时间太长!
  c.电磁阀设计时,没有考虑人性化的结果!!!
    例如: 现时电磁阀打开时,突然大流量的水流喷出,并伴随出一定水(气)击声响。
       设置缓开阀!
       设置指示灯,让灯亮后才开阀。让人感觉到开阀的进程。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很常见
设计的却是不错

网友:
回9#

是的!
只有当脚踩着的时候才会出水,这样主要是食品厂为卫生功能而定的规范,节约是附带功能。

网友C:
一种主动与被动的关系,人往往希望自己处于主动的地位

网友:
卫生功能是首要的,节约的确是附带功能。
主要是避免手动时的接触,避免交叉感染!!!

但国外产品生命周期较长,易推广接受!

网友:
脚踩的是达到了节约的目的了
但是脚踩的也有弊端啊,每个人下脚的力度都不同,适用寿命是个问题吧
在厕所里见过脚踩式的,容易坏倒是真的

网友:
公众场合还是用脚踏的卫生些,尤其在一些餐饮场所,洗完手再用手关龙头,确实不太卫生。感应式的龙头不太喜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象我们食品饮料行业所使用的脚踏式水龙头就很好的,便宜兼且实用,也不会坏,洗完人走就关闭了,够节约的。

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只能在食品饮料行业用,民用也是特别卫生、节约的。有时候不知道也是罪过,知道不推荐是罪过,知道不采用更是罪过!

网友:
感觉感应的开关还是相对卫生些。。。比较喜欢。。

楼主(2008-07-26):
引用 网友C:
一种主动与被动的关系,人往往希望自己处于主动的地位

说得好!

网友:
脚踩的也很主动呀,还节能、卫生,也很方便,像我们搞机加工的,洗手的时候要先用脏手开水龙头,就不太人性化,比较被动:要用洗干净的手关被自己弄脏的水龙头。

网友(2010-10-10):
二点:

一是容易坏
二是很多人不晓得如何使用

网友:
我还是比较喜欢感应的水龙头,很卫生,不会觉得有污染,避免交叉感染,特别是在医院里,手动的比较容易坏,个人用水的长短不同,感应的比较节约水量。

网友:
现在很多洗澡的地方都是用的脚踏式喷水,很好省水。

网友:
脚踏水龙头,这不和大众浴池里面的水龙头类似么

网友:
或许有的人有心理障碍,但是主要的因素还是 文明

网友:
自动反而是退步了
               ~

网友:
记得以前在学校的时候,浴池的淋浴就是脚踏式的,现在很多矿山的浴室也在用

网友:
脚踏式的好,不过我怎么没见过,这边好像还真没发现类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