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求角度---请教

楼主(2008-04-14):
如图如何求67°,120°角度,抽检,量不大,X,C放大图中尺寸
用什么手段比较好?

网友:
用工具显微镜。要求的精度又不高。

楼主:
没有工具显微镜,还有什么方法吗?

网友:
现在流行的2维影像,又叫光学影像测量仪!光学三坐标!
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图纸我没有看明白,三角和园是什么结构,要是凹下去的,只要卓个检具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纸我没有看明白,三角和园是什么结构,要是凹下去的,只要卓个检具就可以了

凹下去的,要详细数据.我们现在无法测,而供应商的数据与国外的差好几度

网友:
买个工具显微镜或光学影像测量仪啊,产品都出口了应该配备一些好点的检测设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