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一个槽,找了几家加工单位没有好的办法 ---求助

楼主(2008-04-14):
我现在要加工一条0.5*23.4*5的槽子
加工材料铜 宽0.5 长23.4 高5
找了几家加工单位没有好的办法
主要问题是宽0.5加工有难度
请问各位 能不能告之什么能把这个加工出来

网友:
线切割不行吗? 电火花如何

楼主:
不是通槽 不能用线切割
用电火花精度达不到
我不是机械专业的 不是很懂这个事情
电火花究竟能不能加工我也不是很清楚
我觉得激光雕刻应该可以的

网友:
铸造可以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能用加工中心做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B:

加工中心?0.5的铣刀?开玩笑的吧?
用激光雕刻机可以做到~
雕刻强度指射到于材料表面激光的强度。对于特定的雕刻速度,强度越大,切割或雕刻的深度就越大。您可利用雕刻机面板调节强度,也可利用计算机的打印驱动程序来调节。在1%到100%的范围内,调整幅度是1%。强度越大,相当于速度也越大。切割的深度也越深。
目前国产的激光雕刻机最小雕刻线宽在0.1~0.2MM之间,据我了解深度5MM应该是雕刻机的一次最大雕刻深度了。你可以找个厂家的专业人事了解一下~

网友:
线切割能高定的嘛!
用电火花叫浪费-因为你还要拿线割割电极

网友:
回复 网友C:

仔细看题目啊~~不通的槽子你怎么线切割啊~钼丝怎么走向啊?
不要信口开河~误人子弟~~

网友:
有图纸吗?这个零件工作要求呢?

网友:
火花机的精度可能差一点,精度要求不是太高就选择火花机
精雕的精度就可以,成本也高点

网友:
用化学铣行不行

化学加工
开放分类: 工业

 化学加工是利用酸、碱或盐的溶液对工件材料的腐蚀溶解作用,以获得所需形状、尺寸或表面状态的工件的特种加工。

化学加工使用的腐蚀液成分取决于被加工材料的性质,常用的腐蚀液有硫酸、磷酸、硝酸和三氯化铁等的水溶液;对于铝及其合金则使用氢氧化钠溶液。化学加工主要分为化学铣削、光化学加工和化学表面处理三种方法。

化学加工的应用较早,14世纪末已利用化学腐蚀的方法,来蚀刻武士的铠甲和刀、剑等兵器表面的花纹和标记。19世纪20年代,法国的涅普斯利用精制沥青的感光性能,发明了日光胶板蚀刻法。不久又出现了照相制版法,促进了印刷工业和光化学加工的发展。

到了20世纪,化学加工的应用范围显著扩大。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人们开始用光化学加工方法制造印刷电路。50年代初,美国采用化学铣削方法来减轻飞机构件的重量。50年代末,光化学加工开始广泛用于精密、复杂薄片零件的制造。60年代,光刻已大量用于半导体器件和集成电路的生产。

化学铣削是把工件表面不需要加工的部分用耐腐蚀涂层保护起来,然后将工件浸入适当成分的化学溶液中,露出的工件加工表面与化学溶液产生反应,材料不断地被溶解去除。工件材料溶解的速度一般为0.02~0.03毫米/分,经一定时间达到预定的深度后,取出工件,便获得所需要的形状。

化学铣削的工艺过程包括:工件表面预处理、涂保护胶、固化、刻型、腐蚀、清洗和去保护层等工序。保护胶一般用氯丁橡胶或丁基橡胶等;刻型一般用小刀沿样板轮廓切开保护层,并使之剥除。

化学铣削适合于在薄板、薄壁零件表面上加工出浅的凹面和凹槽,如飞机的整体加强壁板、蜂窝结构面板、蒙皮和机翼前缘板等。化学铣削也可用于减小锻件、铸件和挤压件局部尺寸的厚度,以及蚀刻图案等,加工深度一般小于13毫米。

化学铣削的优点是工艺和设备简单、操作方便和投资少,缺点是加工精度不高,一般为±0.05~±0.15毫米;而且在保护层下的侧面方向上也会产生溶解,并在加工底面和侧面间形成圆弧状,难以加工出尖角或深槽;化学铣削不适合于加工疏松的铸件和焊接的表面。随着数字控制技术的发展,化学铣削的某些应用领域已被数字控制铣削所代替。

光化学加工是照相复制和化学腐蚀相结合的技术,在工件表面加工出精密复杂的凹凸图形,或形状复杂的薄片零件的化学加工法。它包括光刻、照相制版、化学冲切(或称化学落料)和化学雕刻等。其加工原理是先在薄片形工件两表面涂上一层感光胶;再将两片具有所需加工图形的照相底片对应地覆置在工件两表面的感光胶上,进行曝光和显影,感光胶受光照射后变成耐腐蚀性物质,在工件表面形成相应的加工图形;然后将工件浸入(或喷射)化学腐蚀液中,由于耐腐蚀涂层能保护其下面的金属不受腐蚀溶解,从而可获得所需要的加工图形或形状。

光化学加工的用途较广。其中化学冲切主要用于各种复杂微细形状的薄片(厚度一般为0.025~0.5毫米)零件的加工,特别是对于机械冲切有困难的薄片零件更为适合。这种方法可用于制造电视机显像管障板(每平方厘米表面有5000个小孔)、薄片弹簧、精密滤网、微电机转子和定子、射流元件、液晶显示板、钟表小齿轮、印刷电路、应变片和样板等。

化学雕刻主要用于制作标牌和面版;光刻主要用于制造晶体管、集成电路或大规模集成电路;照相制版主要用于生产各种印刷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要加工一条0.5*23.4*5的槽子

问题:
1、这个槽子是方形不允许有圆角。
2、不是通孔。
3、宽度狭小。

问题展开:
1、3问题限制不利机械加工。
2、问题不利线切割加工。

建议:
1、采用电火花加工。
2、冲压。
3、利用电镀(镀铜)增厚的办法。镀到需要壁厚后,去掉基体即可得到所需槽子。
以上是个人见解。仅供参考。

网友:
批量不大能用手工做出来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忙
这个问题解决还在进行中
最好能够适应批量生产的
手工能做 但是做不了大 而且精度控制不够

网友:
这个确实是个比较难加工的东西!
     个人建议,雕刻机可以!

网友D:
0.5的铣刀倒是没问题的,作pbc的0.1的铣刀都有,就是5mm相对于铣刀直径来说太深了点,效率会差点,做应该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
可以采用插刀插的方式

网友:
卧铣用0.5厚的园片铣刀要齿少的那种铣铜材5毫米太深可分两次走刀建议试一下两端是园弧可以铣长一些

楼主:
谢谢 我去试一下

网友:
18楼回答正确,但需多铣几刀。

网友(2008-05-16):
一点建议

这个工件确实不好加工,必须分两次加工(分别用不同的机床)。
   如果直接用电火花加工,一般不行,首先电火花的精度不一定能达要求(当然不是很严格可以),因为电火花还牵扯到换电极,再一个侧壁光洁度不一定行。
  可用雕刻机先加工出槽(雕刻机绝对可以,有师傅用加工中心0.5的刀加工花纹),用电火花清两端的角(先下电极,把侧壁靠出来)。
  一点浅见,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0.5的铣刀倒是没问题的,作pbc的0.1的铣刀都有,就是5mm相对于铣刀直径来说太深了点,效率会差点,做应该没什么问题的

我想见识一下你家的0.5mm的铣刀?能否拍个照片给大家开开眼啊?

网友:
整个示意图上来,要考虑周边情况

网友:
需要图纸看一下啦

网友:
具体说明一下,我使用的是换向器云母下刻机,自制的工具,小电机用皮带传动带一个小主轴,铣刀直经约15毫米,看来5毫米深确实难加工

网友(2008-06-17):
如过没有特别要求,可以先割通槽,再从后面堵上,成本不是很高.

网友:
利用激光加工,是完全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通槽 不能用线切割
用电火花精度达不到
我不是机械专业的 不是很懂这个事情
电火花究竟能不能加工我也不是很清楚
我觉得激光雕刻应该可以的

电火花精度达不到?是谁告诉你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要加工的材料为铜,铜的反射率较高,激光加工时会不会对设备不好,较难加工?
望赐教

网友:
如果我做,我用电火花成形机做,
用铜皮做电极,开始用薄点的粗加工,再用接近0.5的精加工.,

网友:
我这有0.4和0.5的两刃立铣刀,看看我相机拍出来清晰否,你随便在深圳东莞等地方找家大点的合金刀具供应商问问,这些铣刀基本都是现货大量供应的

引用 网友E:

我想见识一下你家的0.5mm的铣刀?能否拍个照片给大家开开眼啊?

网友:
试一下水切割

网友F:
用磨床就可以,我们有最薄0.3的砂轮片,可批量生产,对于深度5mm可以多刀切割或者慢走刀切割。这里把磨削和切割理解为一个意思~~~
不过,我们公司一般加工玻璃等非金属材料,如果用划片可加工0.03mm槽(可加工深度大概1~2mm吧),
铜材料比较软,完全可以加工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磨床就可以,我们有最薄0.3的砂轮片,可批量生产,对于深度5mm可以多刀切割或者慢走刀切割。这里把磨削和切割理解为一个意思~~~
不过,我们公司一般加工玻璃等非金属材料,如果用划片可加工0.03mm槽(可加工深度大 ...

磨可能不行,因为材料是铜,

网友(2008-07-22):
呵呵
这么多人支招

我没有研究好

网友:
用超音波加工

网友(2008-08-23):
回复 网友G:

电脉冲可以平动的,精度没有问题。但对大批量不利,太薄电极消耗相对太快。

网友:
我们公司有0.2的铣刀,可以一试.

网友:
用卧铣,0.5的铣刀.如果两端不能用过渡的话就铣通后堵上.

网友(2008-11-18):
用精雕机,加工中心,0.5的铣刀

网友:
讨论还在继续,可楼主好久都没来看看他的帖子了,也许他都不记的发过这样一个帖子,,
不知可以用冲压吗,先做这个槽,其它的以这槽定位做,

网友(2009-08-08):
要加工的材料为铜,铜的反射率较高,激光加工时会不会对设备不好,较难加工?
望赐教
引用 网友H:
如果厚度不大,可以考虑把铜表面涂黑!这样激光就可以加工了!

网友:
我专门做电火花的 0.5的粗糙度  0.01的精度    现在的关键是  0.5的槽子  电极最多能是0.4  那么长 变形是肯定有的  但是做到0.05的形状和位置公差还是没什么问题的 我这是阿奇的机子 三轴  加工费一般一小时180

网友:
你那个活  做好至少1天  你算算  哈哈

网友:
算下来1000块呢  划不着

网友:
楼主到现在也没说槽子的加工精度,搞毛!这样我们讨论也是白讨论

网友:
加工中心?0.5的铣刀?开玩笑的吧?

完全可以!

网友:
用雕刻可以,用电火花也可以,但是要保证精度的话就会很慢很慢。

网友:
激光雕刻应该可以。

网友:
1.电火花仿形加工
2.用微细电火花铣削加工的方法

网友:
批量加工还是建议用电火花仿形加工的方法吧。
先加工出片体,然后再用片体作为电极加工微槽。
加工片体的时候可以用放电磨削的方法加工到需要的厚度。
但是还是难以满足批量生产的要求,加工效率极低。

网友:
看了这么多方法,我个人觉得,加工几十个产品都够开付冷挤压模具了,模具加工产品的成本大家都知道!楼主也是,为什么不传个图片上来!真是难为大家了!

网友(2009-11-19):
你发个图纸看看它的精度和要求总是会有办法的,既然设计出来也应该会可以加工。

网友:
你试试打牧野机械电话 搜索

网友:
很简单,用0.5厚锯片铣刀在卧铣上一锯即成,锯片铣刀可用1mm刀在平面磨磨成0.5厚,其它加工效率太慢要么代价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