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密性试验机精度和重复性精度检测---请教

楼主(2008-04-14):
公司订购了发动机缸盖气密性试验机,工作时对工件充入一定压力的压缩空气,通过差压式检漏仪测试工件的泄漏量并自动判断工件合格与否,我们应怎样对其精度和重复性精度进行检测和验收呢,请各位专家指点。

网友:
我们是通过标准件进行测试的。一般在更高一级的测试设备上产生一个标准件,测试其重复性和稳定性符合要求。然后拿到测试设备上检测测量设备能力cg/cgk. 一般这样的特种设备,cgk>0.8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