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砂纸打磨

楼主(2008-04-14):
砂纸的型号都有哪些具体含义?
如:1200目 06# W50 ,多少目+几号+字母数字代码=具体含义?
即不同类型砂纸适合打磨怎样的零件表面,打磨后能得到的Ra max能达到多少呢?  这方面的详细类分规则又是什么? 大家能否给点指点?

楼主:
期待大家的帮助啊!需要指导加工,1500目砂纸一般能够达到怎样的Ra值?

网友:
楼主,先给你以下资料参考:

目数,就是孔数,就是每平方英寸上的孔数目。目数越大,孔径越小。一般来说,目数×孔径(微米数)=15000。比如,400目的筛网的孔径为38微米左右;500目的筛网的孔径是30微米左右。

由于存在开孔率的问题,也就是因为编织网时用的丝的粗细的不同,不同的国家的标准也不一样,目前存在美国标准、英国标准和日本标准三种,其中英国和美国的相近,日本的差别较大。我国使用的是美国标准,也就是可用上面给出的公式计算。

由此定义可以看出,目数的大小决定了筛网孔径的大小。而筛网孔径的大小决定了所过筛粉体的最大颗粒Dmax。所以,我们可以看出,400目的抛光粉完全有可能非常细,比如只有1-2微米,也完全有可能是10微米、20微米。因为,筛网的孔径是38微米左右。

因此,用目数来衡量颗粒大小是不恰当的,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用粒径(D10,中位径D50,D90)来表示颗粒大小,用目数折算最大粒径。

网友:
因为各国标准不一样,所以我暂时查不到你所列出的1200目 06# W50,希望你能详细给出具体来源。

网友:
研磨剂粒度

附件里是英国标准的几种研磨剂的粒度表,请参考。

网友:
再给你两个资料参考。。

楼主:
  谢谢,天气!  还以为“目”是专用于网格的。

楼主:
“1200目 06# W50  “ 这个是我在网络里搜索时看到的一个型号,只是个例,并不确定其标准性。
谢谢你提供的参考资料~

网友(2011-08-15):
威望不够下不下来啊,整个百度都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