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孔电镀---请教

楼主(2008-04-14):
我一钢板上要钻直径30深度140MM的孔.要求同心度一丝.圆度1丝.直线度5丝.光洁度0.5,请问用什么方法加工比较好?请各位大虾帮忙解决.不胜感激

楼主:
这个内孔要怎样加工?

我一钢板上要钻直径30深度140MM的孔.公差0-5丝.要求同心度一丝.圆度1丝.直线度5丝.光洁度0.8.加工好后要求铬,请问用什么方法加工比较好?请各位大虾帮忙解决.不胜感激

网友:
有难度,学习中

楼主:
有高手能帮帮忙吗?

网友:
把你钢板外形,材料,描述具体点,

楼主:
钢板尺寸110*140*3.8.材料45#钢

网友:
也就是一通孔,呵呵
1、打一29的通孔
2、热处理一下(可略)
3、用老刀慢铰30孔
4、磨吧
呵呵,说错之处,还请 大家指正

网友A:
钢板尺寸110*140*3.8.钻直径30深度140MM的孔楼主钢板尺寸没错吧,

楼主:
是啊.是侧面钻孔啊.

网友:
这个要求很高啊,镀5丝是比较困难的,而且不同的地方要求差这么多,估计做不到,同时孔内光洁度要求0.5,那抛光起来比较困难,总之,实现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钢板尺寸110*140*3.8.钻直径30深度140MM的孔楼主钢板尺寸没错吧,

钢板尺寸好像还是错的,钢板厚度与钻孔直径相悖。

网友:
钻底孔后再车.镗.铣都行精度能保证,但粗糙度为1.6 如需要0.8要定作专用绞刀镗,车均可

网友:
钢板尺寸110*140*3.8.钻直径30深度140MM的孔楼主钢板尺寸没错吧,

是38mm吧,   建议上车床钻29----车镗30

网友:
精镗应该可以,可以试下

网友:
先把内孔加工到29.5后,孔太长,要分两次加工在内孔磨床磨,比较发时间

网友:
先钻28===粗镗===精镗(4.5倍径的孔可以不用防震镗杆??!!)

网友:
内孔加工

你这个产品内孔电镀,我自己认为并不可行,因为我本身就是做这行的,应该采用化学镀镍磷工艺应该可以,还有,这个产品在化学镀镍之后因该能达到你的技术工艺要求。

楼主:
内孔镀铬不行吗?好难

网友:
不行的

你这个产品内孔这么小,电镀镍 铬类都不行,不信你可以试试的,内径大的才可以,不过公差会椭圆的,还需要后续加工。我厂这边都是化学镀加工这类产品,镀后不需要加工,精度好。

楼主:
化学镀镍,我试过.不好啊

楼主:
顶上.还有没人有好办法啊?

网友:
楼主的叙述有些不清楚。
1)楼主首帖里说“钢板上要钻直径30深度140MM的孔”,在第5楼里给出“钢板尺寸110*140*3.8”。其中“3.8”明显有误。.所说工件似乎应该如下图:

在上图中,由于板厚38,孔30,孔在尺寸38的中心线上应该没有问题。在尺寸110方面,是否居中,楼主未言明。
2)楼主在首帖给出了加工要求“公差0-5丝.要求同心度一丝.圆度1丝.直线度5丝.光洁度0.8”。
“同心度1丝”,在这个工件上不可能有这个要求。可能的要求应该是对侧面的平行度要求或与两对面的对称度要求。
楼主没有说到工件六个平面的加工要求。
根据平面的加工要求,上面所说平行度或对称度的要求将会有不同要求。

如在车床上加工,工件的装夹,在形位公差要求不高并数量不多时,可用四爪卡盘。如有一定形位要求和一定数量时,应该用花盘角铁。
就孔的加工要求而言,如件数不多,孔的加工应该为钻、镗扩、精镗。如批量大,则应为钻、镗扩和镗铰。
上面的“镗”,是指在车床上用内孔刀具的操作。
因为孔有直线度要求,所以在钻孔后不能直接精加工,需要有扩孔工序。钻孔可用直径28.5-29的钻头。扩孔一到两次,使孔尺寸到29.7-29.8。
精镗用高速钢刀(可用16*16*200白钢条),大前角,园刀尖,慢转速,浓乳化液,可以达到0.8的光洁度。5丝的尺寸精度不会有问题。
批量大时用浮动镗刀,同样用浓乳化液冷却润滑。

楼主:
浮动镗刀??????能在车床上用吗?

网友:
建议采用:预处理(定性处理)、如有对称度要求,建议将基面磨光。
1.粗镗:钻孔留余0.5mm。
2.-精镗:①精镗孔留余0.1mm。
        ②铰孔留余0.03(根据材料定),粗糙度1.6。
        ③滚压至尺寸,粗糙度0.8。

网友:
最好的方法上镗床,钻孔 粗精镗个1刀 在用浮动镗刀

网友:
我建议你先钻29.5MM的空。在用一把29。7MM的铣刀刀底划一下 然后用浮动绞刀铰一下 这样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浮动镗刀??????能在车床上用吗?

当然可以,我以前的公司就是在车床上用的浮动镗刀,是用来加工42直径孔的半精加工.加工后的尺寸精度为0---+0.05mm
只要能提供很好的刀架装夹回转类设备都可以用的.

网友:
先钻一个小然后线切割

网友:
可以放电啊,电火花加工试一试

网友:
慢走丝可以达到粗糙度0.8。
割下方便的

网友:
用慢走丝线切割啊!精度为半丝,不过价格就不是一般的便宜拉!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