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能打10000次就开裂,如何提高模具寿命?

楼主(2008-04-14):
我有一问题,请教各位大虾:
模具材料:H13,热处理:真空淬火,硬度:HRC46-48.
产品是铝合金6061, 模具的温度:260+/-15度,锻胚温度:465+/-15度,生产的设备:600T液压机,工作压力:540T
只能打10000次就开裂。

请问有没有好的办法提高模具寿命?

网友:
H13材料开裂?
先确定本身材料有否问题,尽量买贵的吧,这材料水货很多。
热处理是否可以再高点会好些?
这种模具压铸力很大,下面托板是否够强度?

楼主:
谢谢大虾的回复,材料的供应商保证是国标H13,热处理是HRC45~46,真空沾火,表面用如果采用PVD处理,寿命能提高2~3倍吗?

网友:
材料毛坯改锻件

楼主:
我已经把毛坯改为锻件,但是没有解决这个难题,现在我用DAC55来验证是否有改进.

网友:
我们以前用的H13一般硬度做到50---55,但是压铸锌合金,还可以。供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一问题,请教各位大虾:
模具材料:H13,热处理:真空淬火,硬度:HRC46-48.
产品是铝合金6061, 模具的温度:260+/-15度,锻胚温度:465+/-15度,生产的设备:600T液压机,工作压力:540T
只能打10000次就开裂。

请问有没 ...

液压机?你是锻铝?锻模开裂?
楼上几位回复的都是指压铸吧?

网友:
如果是压铸铝合金,我记得模具材料应该是3Cr2W8V, 热处理后HRC55-60,维氏硬度600以上,表面抛光,渗氮处理。

网友(2008-05-30):
不好意思问一句,模具设计得是否合理?
我认为不能光考虑材料的问题

网友(2010-10-06):
看他能冲10000次.应该是材料

网友:
真复杂,还是不懂。不过多听听是好的

网友:
既然模具喜欢开裂,先应该考虑开裂的原因,个人认为模具的结构设计是否合理?

网友(2010-11-15):
能到1w次,很合格了。你还想提高什么?

网友:
路过   没有见识   但是感觉一定是材料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