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轴热处理断裂,换好几家热处理厂了

楼主(2008-04-14):
十字轴热处理后对半开裂,材料为20CrMnTi与20Cr2Ni4,工件为外协,不知道具体工艺,但我们换过好几家热处理厂,但是都有此现象,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请问有多大的十字轴?
我是做专业热处理加工的。工厂在上海,不知道您是否是上海的??
我们可以为您解决以上问题。

网友:
估计与冷却介质有关系,还有冷却速度!

网友:
楼主最好能传张照片上来
什么材质,铸件还是锻件?
机加工工艺安排路径?

网友(2008-09-20):
把图发上来,不发图没什么很大处理办法,

网友:
建议楼主把工件尺寸和开裂裂纹情况说明一下,有助让有经验的朋友帮助您解决问题。

网友:
你说的两种材料 是什么意思,
是两种材质的组合件呀
如果你也就知道工艺路线 ,那就把你能知道的都表达出来
比如说尺寸,最好能传张图片

网友:
在锻件状态或铸件状态加一道正火,就可以解决。但一定是要正规热处理厂的正火,不要相信锻打厂和铸件厂的正火。

网友:
请问工件尺寸及所承受扭矩,我是做专业热处理加工的,十字轴我们常年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