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圆的测量方法---求助

楼主(2008-04-14):
一外圆和内圆完全吻合(半圆 ),磨损后需要修复,凸圆用测量器可以测得是否每个部位半径一样,可凹圆用什么方法呢?能否检查到它是否圆?

网友:
我不知道你所用的三坐标有扫描功能否? 如果有的话,可以通过扫描来看园度如何! 没有扫描的话,多测点也可以评估园度的!那样就能看图形就能判断是否是圆咯

网友:
不是半圆球形的话,要求精度不高用标准样板目测,精度高可以用CCD技术测量。

网友:

先将外圆修复,然后用它来测量内圆

网友:
圆度仪,或者三坐标密点扫描~按要求处理所得数据图形。

网友:
这样的问题现在很好解决了!有好的扫描仪器如轮廓度仪、圆度仪、投影仪,带扫描的测量机可直接测量处理,
: B1 i, g8 L" {$ o也可用普通的测量机,万工显测量一些关键的点,用计算机软件将数据分析处理一下,很方便的。

网友:
用三坐标的扫描功能,然后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