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DV系统的多路阀可以和定量泵一起吗?

楼主(2008-04-14):
请问LUDV系统的多路阀可以和定量泵一起吗?这样复合动作可以做吗?
谢谢!

网友:
能给一个阀的原理图吗?

楼主:
好的,我明天给你发,现在手头上没有资料,我先说一下,我的主控阀的情况我的阀是采用的力士乐SX型号的LUDV的比例压力补偿的多路阀,总共3联,有个LS口(接变量泵的信号口)现在我想把LS口堵上,因为我是采用的常规的齿轮泵,不知道可不可以想挖机一样做复合动作啊

网友:
建议您采用力士乐A10VSO油泵,可以实现LUDV,也比较经济
你选用齿轮泵有以下问题:
1)最高工作压力太低,工程机械通常最高工作压力250bar以上,齿轮泵性能不够
2))齿轮泵的排量相对较小,决定了油缸速度不会很快,挖机需要高效工作,动臂斗杆联合马达一起动恐怕齿轮泵力不从心
3)LS口堵上不能发挥负载传感的节能作用,某种角度上浪费了该多路阀的优点
呵呵,这阀可能已在北京国产了,但价格好像也不便宜吧,SX14应该也要个一万多了

网友:
可以实现!通常阀块上加了3通阀,来保证一个恒定的压差(通常为20Bar)
个人认为有两个问题:一价格问题不会充许你这么做的!二是效率太低,能量浪费太多。
有兴趣可以担出你的要求,叫大家给提一提不同的看法。

像LUDV这样的阀后补尝系统,我知道目前有三家公司在做,
一家是林德的VW阀,还有Sauer也有(不过流量比前两家要小得多)
Atlas-terex 上的挖机用是就是林德的VW阀,在15到40挖机也就是林德有非常成熟的应用(这点力士乐是没有的)。呵呵!

网友:
采用LUDV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节能和在饱和系统时各个机构同时动作不受载荷的影响,只有在不饱和系统时,可以用定量泵,反应速度要快些,并不是说不行

网友(2011-10-04):
转自工程机械爱好者:
LUDV是德语Lastdruck unabhängige Durchfluss verteilung的缩写。
Lastdruck:Load Pressure 负载压力
unabhängige :Independant  独立
Durchfluss :Flow 流量
verteilung :Distribution 分布
LUDV控制系统,即是指负载独立流量分配系统(与负载压力无关的流量分配系统)

网友:
个人认为,可以用。但是应该没有人会这么使用。因为既然拟选用LUDV阀和定量泵,那么为什么不用LS阀和定量泵呢。

网友:
都是高手,学习中…………

网友(2013-03-26):
你的这款阀是用在什么机器上的,挖掘机吗

网友:
可以用在定量泵系统,复合动作流量不足时,还是按比例分配流量。

网友:
是力士乐的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