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保证对角线上两个孔的间距43mm和61mm,标注---请教

楼主(2008-04-14):
我想保证对角线上两个孔的间距43mm和61mm。不知道这样合理吗?如果不合理请问有没有好的方法表达。

网友:
可以,只要没违反制图的规则就是合理的。只是强调的着重点不同了。

网友:
我不会画图,但是你这个图我能看明白你要表达的意思。

网友A:
确实是有点乱,不考虑其他,单从图上看,所有的孔都以一个边为基准一层一层的标,应该更清晰一些。

网友:
不太理解,不过只要图纸上面显示全定义就可以说明图纸约束条件到位了。

网友:
只要能看得清楚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是有点乱,不考虑其他,单从图上看,所有的孔都以一个边为基准一层一层的标,应该更清晰一些。

我就是觉得这样标注有点乱,工人加工的时候容易看错尺寸。所以想找大家帮忙改改.

网友:
看不到你的图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是有点乱,不考虑其他,单从图上看,所有的孔都以一个边为基准一层一层的标,应该更清晰一些。
支持,应该是这样的,统一基准。

网友:
从理论上来说,只要你不标封闭尺寸就OK了
楼主应该想想该工件加工以后该如何检验及测量
这样的话你就知道该如何标注了

网友:
图画的有问题,尺寸145的两个边到最近的孔4.5的距离你画的是一样的 都是20

但是整个尺寸链76+43+20=139加起来还不到145,你的比例有问题呀

网友(2009-04-22):
最右边的孔位实际精度就不好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