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上面的数字代表什么?

楼主(2008-04-14):
上面的电压最大为90V  电流为1.7A/Ph (Ph是什么意思?) 我认为那个3424应该是转速 功率是170AB那个吗?    HY200是型号(但不知叫什么)  那其余是什么呢?请高手们帮忙!谢谢

网友(2008-10-09):
PH

我认为ph是phase的缩写,中文“相”,即1.7A/相

网友:
A0123好像是一个序号,好像和法纳克电机编号规则相似,请查

网友:
你现在使用得电机是不是国产得还是国外得?比如前苏联得。
那些可能是俄文。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