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北村的XKNC系列的小型精密数车,能否加工六角螺母?

楼主(2008-04-14):
有谁用过西安北村的XKNC系列的小型精密数控车床?性能怎么样?XKNC-201要多少钱?

能否加工六角螺母?  要带自动攻丝(M8*1.25左)(冷镦的半成品),先车端面,再镗内孔,再倒角,再攻丝。

谢谢!

网友:
俺现在就是维护保养的北村机床,不过是日本原装的型号。型号是KNC-20F和KNC-20G,和楼主的是一个档次的。此外还有北村的TX系列转塔数车。北村的这样机床属于小型简易型数控车床(床子上有牌子“小型精密NC旋盘),使用弹簧夹具,横排刀架,最大加工直径400毫米,高度约1.6米,长度1.2米,宽度1米,精度一般(20G精度是0.1微米)。价格便宜,进口的六十多就有了,国产的可以咨询代理商。可以加装其他动力刀具和机械手,估摸楼主的要求可以实现。(以前日本过来时候这个机床带自动进料机,可以车螺纹带铣扁丝,机械手拿取一次搞定,直接可以装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