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开线齿轮新画法

楼主(2008-04-14):
如果大家有安装caxa这个软件的话,可以试试用caxa先画好一个齿轮的二维图纸,以Auto CAD2004格式保存,再将solidworks打开新建一个零件。后面参考附图

网友:
触类旁通,如果在SW中复杂草图可以在AUTOCAD中完成后导入SW中在建实体

楼主:
就是这样的原理,反正可以导入其他类型的文件,这样便可以大大简化画法,

网友:
不知在PROE中能否导入,因为我用的是PROE。

网友:
dwg文档其他软件是可以打开的。

网友(2009-04-06):
前不久,还看到了几个问渐开线齿轮该如何画的帖子……
# D" b' f! R+ k原来早就有答案了——尽管不是最理想的,但却是很实惠的!

网友:
好方法啊。学习了

网友:
呵呵 这个方法看来还不错哦  我以前在SW中做齿轮都是用的二次开发做的,比较的麻烦!

网友:
这个方法看来还不错哦

网友:
有些齿轮插件有时间限制,这样好,自己解决

网友(2011-10-27):
学习了,还是caxa方便

网友:
我经常导入一些CAD图,,线条总是有问题,,

网友:
多谢大侠哈哈  急需学习啊

网友:
学习了,下的齿轮插件不太好使

网友:
这样看起来不错,我也试试

网友:
关键是  有什么意义呢?    难道是直接加工中心加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