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镗主轴承孔时如何保证同轴度?

楼主(2008-04-14):
柴油机缸体加工 精镗主轴承孔时   ,为保证同轴度采用 两把镗刀两边镗还是一把镗刀一边镗...

请教,谢谢!

网友:
请详细的介绍一下;否则无法判断!!!

网友:
从同轴度来讲,两把镗刀两边镗不如一把镗刀一边镗。

网友:
用车床改成镗床,2把镗刀中心调好后一起镗,这样精度最高。

网友:
我们公司有这样的改装设备,在车床的后面加装一个动力头,主轴位置装一个镗杆,动力头上装一个镗杆,形成双面镗,工件用工装固定在车床大拖板上。要不明天我给上个图片好吧?

网友:
主轴过的去最好一把镗 还要主轴走刀

网友:
很成熟的东西了,结合自己的现有设备,去同行那里偷窥几次吧 其实这个在行业里是没有什么秘密的吧?

网友:
不要用镗床了,用加工中心比较方便,有些时候没好设备加工高精度的零件是得不偿失的。

网友:
柴油机的缸体太重了.用车床改的镗床只能加工轻重量的工件.要不然车床的导轨很快会磨损的.如果LZ用镗床镗的话可以用在镗床上装分度盘加工.先镗一面然后分度180在镗.精度可以保证在0.02的同心

网友:
刨台式镗床而已。数显的数控的,都多的去了。减速机行业早就在有了。同心度肯定比单面加工,在掉头好的。毕竟装夹少了,定位精度相对就高了

网友:
买台专机吧,便宜实用 效率、精度又高,大部分厂家都用专机
如果只是试制也可以做一套专用镗夹具,镗杆两端用镗模支撑,和主轴浮动连接,用卧式镗床加工

网友(2009-06-14):
最好一把镗刀一边镗。

网友:
如果是批量生产,可以考虑做镗模

网友(2016-01-31):
玉柴用的加工中心,转台旋转两边膛,东风用的专机,一边

网友:
如果一次装夹,肯定双面镗精度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