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件落砂后要进行如何以去掉黑皮?

楼主(2008-04-14):
铸件落砂后要进行哪一步,以去掉黑皮?

请教,谢谢!

网友:
到抛丸机里强力抛丸

网友:
分析几种情况:

    1.  特别笨重的大件,用角磨机打磨掉;

    2.  特别小的件,可以使用喷丸机手工喷丸;

    3. 相对较大多的件,就用抛丸机抛丸,抛丸时间设置10Min即可。

网友(2008-09-24):
根据产品选择合适的抛丸机进行抛丸处理!

网友:
常用的方法是抛丸或喷丸处理。可根据你件的重量及尺寸选择适当的方法,如滚筒抛丸、吊钩清理等等

网友:
小的可用喷砂,大的可用悬挂式高压水(里面可加入磨料——砂)喷洗。

网友(2008-11-27):
用抛丸机
  根据铸件种类的不同采用的抛丸设备也不同,主要有吊钩抛丸机、鼠笼抛丸机、夹抓抛丸机、履带抛丸机、滚筒抛丸机、转台抛丸机、两工位抛丸机等
   如果楼主将铸件图片发出来,可帮你选择一种方法

网友:
书上看过,喷丸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