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造型中如何进行紧砂和拔模?

楼主(2008-04-14):
请教,谢谢!

网友:
机器造型的紧实方法:

一、震击:靠机械震击赋予型砂动能和惯性,紧实成型。铸型上松下紧,常需补压;

二、压实:分为单纯压实、单向压实和差动压实三种;

三、震压:分为普通震压(振击加压实)和微震压实(振击频率400~500Hz);

四、射压:借助压缩空气赋予型砂动能,预紧之后再用压头补压成形,紧实度及均匀性较高。

     有顶射、底射和侧射之分;

五、抛砂;

六、气流紧实:分为静压和气流冲击紧实两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