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参考点是否就是回机床坐标系的原点?

楼主(2008-04-15):
如题,想问的是参考点是否就是机床的零点。

网友A:
如果是返回第一参考点就是机床坐标原点!

网友:
回参考点 也叫机床回零 但不是回机床原点 机床原点和参考点是两个点(我也没百分百把握 在学校学了好久没用了 都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返回第一参考点就是机床坐标原点!

每天开机回参考点,这个点是不是第一参考点呀?还有参考点究竟什么意思呀,有好多个吗?

网友:
机床原点和参考点是两个点
回参考点是去找机床的原点在哪里(也就是找到参考点机床就找到了机床原点)

网友(2012-03-13):
机械原点 也叫机床原点 一般是固定在机床的某一个点 一般是在主轴中心 参考点是相对这个原点有一定距离的 一般是在机床的x和z的最大行程处 开机回参考点(零点)就是回到最大行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