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车床主轴跳动超差有哪些原因?

楼主(2008-04-15):
请教,谢谢!

网友:
1,前、后 轴承预紧调的不好。
2,轴承质量有问题,需要更换。
3,轴上的齿轮安装有问题(这个可能性比较小)
注意,测量主轴精度,一定在空车运转到工作状态后,再检测。

网友(2008-08-03):
基本同意楼上的说法。当然也与卡盘的安装精度有关。

网友:
超差不大的话车下卡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