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能够检验出是否有六价铬?

楼主(2008-04-15):
不锈钢钣金件,送去镀锌。产品回来之后,按照图纸要求有这么一个检验标准,但是不知道如何能够检查出镀锌后的产品是否含有六价铬?
那位朋友能够说明一下,一般费用多少?

网友:
通常是送到当地的权威检测机构去检验,这种检测费用较高,一般需要几百块一次,而且需要等待七天到十天左右的时间,才能得到答案,同时要到国际认可的第三方检测机构,结果才可以是国际通用的;现有一种快速的检测方法,只要用一种化学法,很快就可以知道镀锌层的钝化膜中是否含有六价铬了,如有需要,请跟我联络,13927205572,翟生

网友:
3楼好方法!
谢谢!

网友:
一眼就可以看出来,不信问版主小伟

网友:
非要出具报告的话,找第三方检验。

网友:
我们实验室可以测,明天我去问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