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床的大齿轮断齿,能焊接吗?用怎样的焊接工艺?

楼主(2008-04-15):
冲床的从动齿轮断了好几齿,因为是一百吨的冲床,换掉很可惜,想用焊接的方式修复,不知可不可以,请赐教!谢谢!

网友:
直接用生铁焊枝焊接可能不现实,应用种齿方式来修复。

楼主:
谢谢,能焊牢吗?

网友:
齿面硬度较高,碳含量高,只能采用局部预热处理,应注意焊接热裂纹、冷裂纹。

网友:
从来没有见过有人焊接齿轮的,如果成功,请一定得把工艺写出来给大伙儿学习下

网友A:
换齿轮

这个齿轮不是单纯的传动齿轮,是个受力齿轮
曾焊过齿轮(打坡口,焊接,修磨)
建议你还是换齿轮,关系到设备和人身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齿轮

这个齿轮不是单纯的传动齿轮,是个受力齿轮
曾焊过齿轮(打坡口,焊接,修磨)
建议你还是换齿轮,关系到设备和人身安全

正如楼上所说,冲床涉及到冲击负载,关系人生安全,建议更换算了。

网友:
正如楼上所说.建议更换算了。

网友:
做几个齿用螺栓紧固在上面,估计是2楼说的种齿吧,效果还是不错的,可以和焊接一起做。

网友:
冲床的从动齿轮要去焊接??
即使焊的再好,那个冲床绝对达不到一百吨的力,想用于生产那更别说了
修了之后把它当80吨以下的试模机应该可行

网友:
换齿轮

如考虑换齿轮成本太大,坚持要修补
建议用镶入拼接法
在大齿轮本体上用线切割割掉三个齿形(超过齿形到本体)
再割三个齿形(连体),用正常的齿轮零件加工工艺(外形用线切割加工)
再想焊接方法

不要在断裂齿形上单纯焊接

网友(2008-06-20):
关于焊接方面,我可以给您推荐性能最好的铸铁焊条,万能777,770铸铁电焊条,很多电厂都用过,具体内容请看http://yingxinican.blog.163.com/blog/static/52323685200710444118721/edit/

网友:
要看你设备的精度。另外轮子是铸铁还是球铁分清楚。
断裂的形态分析一下。少量的话处理断面焊前预热进行堆焊。焊后保温。最后用样板钳工打磨,精修即可。必要的话也可以栽丝再焊

网友:
冲击载荷相当的呀,还是换一个比较好

网友(2008-08-11):
采用修补不行吗?

网友:
我认为猫斑竹的办法可行,线切割时顺便割出燕尾槽,然后在齿根部也割出燕尾,留出修锉量,然后过盈配合镶入.如果还不放心,在齿隙间打入过盈配合的定位销.冲床的大齿轮实际上也是个飞轮,转起来以后,齿的受力要小些.另外转销结合后也不一定是这几个齿受力.

网友:
转销结合后肯定是这几个齿受力.

网友:
种齿是最合适的办法,
修补的我倒是见过,不过修补以后会加速别的件的损坏,比如说轴套

网友:
我们可以帮你修复齿轮

我们可以帮你修复齿轮。

网友(2009-01-05):
冲床的大齿轮断齿,能焊接吗?

冲床的从动大齿轮,原则上不应焊接,原因是从动齿轮断齿处往往是冲床受负荷最大的地方。如果是铸铁的,就不要进行焊接啦,钢制的可以焊接,但应注意加热保温焊接,焊后要进行齿形修整,焊后的设备应进行降吨位使用。

网友(2009-02-21):
可以把一部分切下来嘛,就先切蛋糕,再加工出切掉的那部分,两部分都打上坡口,仔细焊接,可行吗??但是这样下来,就不知道和换个新的从动齿轮那个费用更低了

网友:
常用的开式可倾柱冲床的飞轮(即大齿轮)的材料是HT250,也有用HT200的,如果采用焊接,齿轮的根部受力就不太理想;用不了多久还会掉下来。用种齿的方法还是比较可靠些,要不就换掉。钻小空子有可能铸成大错!

网友:
是啊,大齿轮的价格很贵,我厂也出现过这种断齿的情况,也曾经用焊过,但没用几天又坏了,况且是100T的,建议忍痛割爱吧

网友:
铸铁的工件,我们焊过不少。不过,你说的这个齿轮,我没有见过,不敢乱说。理论上是可以焊的。

网友(2009-03-25):
我认为焊接和种齿可以达到原来的强度,不过建议楼主使用时注意裂纹的问题.

网友:
如果做不到焊透,强度不可能达到原来(没坏之前)的水平,想想究竟能焊多深,就知道此言不虚了!

网友(2009-07-15):
路过,看看各位的看法,俺没意见

网友:
安全第一 好像很少有人试过 换新的吧

网友:
35CrMo 的堆焊过,铸铁的没有搞过。

网友:
是啊是啊,,人身安全要紧

网友:
要是焊好,用得到,要发表一下焊接的工艺.一定要也

网友:
要是飞轮单边壁厚大的话上线切割把坏的齿给割掉 在做个45号钢的齿镶上去(要做成燕尾的) 用沉头螺丝固定。63T我 们这样修过 一般不超负的话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