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按此要求选何种钢料好

楼主(2008-04-15):
要求:防酸\防腐蚀\硬度可达到HRC56~58度,有哪些钢材可选?(用于塑胶模具成型的钢料有哪些)谢谢

网友:
45#热处理,镀硬铬可以吗?

楼主:
45#好像不行吧,用于塑胶模具成型的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求:防酸\防腐蚀\硬度可达到HRC56~58度,有哪些钢材可选?(用于塑胶模具成型的钢料有哪些)谢谢

瑞典一胜百模具钢S-136    硬度50-53 HRC
钢材特点1.最佳之抛光性。2.渗透性良好。3.良好之抗腐蚀性。4.此钢材经淬火及镜面磨光后,其抗腐蚀性能更加可靠。
高纯度,高镜面度,抛光性能好,抗锈防酸能力极佳,热处理变形少
用   途:精制各式塑料表面,模镜面模及防酸性高,可保证冷却管道不受锈蚀,适合PVC,PP,EP,PC,PMMA塑料,食品工业机械构件
德国撒斯特模具钢GS—2083 出色防酸模钢
钢材特性:可加硬至52HRC防酸模钢。具备良好的抛光性能,适用于电蚀操作。
用途:适合于酸性塑料及要求一般抛光的模具。
GS—2316 预加硬高防酸塑料模具钢
钢材特性:抗腐蚀性效果极佳。硬度渗透性强。
用途:适用于镜面模及防酸性极强塑料模。

楼主:
谢谢!
但客户要求最好能达到"HRC 56~58度"的有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但客户要求最好能达到"HRC 56~58度"的有没有?

有的,但是防酸、防腐蚀效果会差点
HRC58-62
德国撒斯特模具钢GS—2379
瑞典一胜百模具钢XW-41
以及DC53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网友:
提供两种:9Cr189或Cr18M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