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设计基础》试题库

楼主(2008-04-15):
《机械设计基础》试题库
一、        填空题
(机械原理部分)
1.牛头刨床滑枕往复运动的实现是应用了平面四杆机构中的             机构。
2.机构具有确定运动的条件是                数目与                数目相等。
3.平面四杆机构的压力角愈   ,传力性能愈好。
4.平面四杆机构的传动角愈   ,传力性能愈好。
5.有些平面四杆机构是具有急回特性的,其中两种的名称是         机构、          机构。
6.在平面四杆机构中,用                  系数表示急回运动的特性。
7.摆动导杆机构中,以曲柄为原动件时,最大压力角等于    度,最小传动角等于    度。
8.在摆动导杆机构中,若导杆最大摆角φ = 30°,则其行程速比系数K的值为                。
9.四杆机构是否存在止点,取决于          是否与           共线。
10.在铰链四杆机构中,当最短杆和最长杆长度之和大于其他两杆长度之和时,只能获得     机构。
11.平面四杆机构中,如果最短杆与最长杆的长度之和小于其余两杆的长度之和,最短杆为机架,
这个机构叫__              机构。
12.平面连杆机构急回特性系数K____1时,机构有急回特性。
13.以滑块为主动件的曲柄滑块机构有____个止点位置。
14.凸轮机构主要由       、          、和       三个基本构件组成。
15.盘形凸轮的基圆,是指以凸轮的       轮廓的          值为半径所作的圆。
16 .在凸轮机构中,从动件的运动规律完全由                                来决定。
17.据凸轮的形状,凸轮可分为         凸轮、            凸轮和移动凸轮。
18.凸轮机构的压力角是指        的运动方向和               方向之间所夹的锐角。
19.在实际设计和制造中,一对渐开线外啮合标准斜齿圆柱齿轮的正确啮合条件是
               相等、                 相等、              且            相反。
20. 在实际设计和制造中,一对渐开线标准直齿圆柱齿轮的正确啮合条件是                  、
                  。
21.一对渐开线标准直齿圆柱齿轮的连续传动条件是              。
22.在标准齿轮的分度圆上,     与     数值相等。
23.斜齿圆柱齿轮传动的重合度比直齿圆柱齿轮传动的重合度   ,因而承载能力   。
24..渐开线上各点的压力角不等,向径越大,则压力角越      ,     圆上的压力角为零。
25.单个齿轮的渐开线上任意点的法线必是      圆的切线。
26.渐开线齿轮的五个基本参数是齿数、         、          、         系数和顶隙系数。
27.我国规定齿轮标准压力角为     度;模数的单位是      。
28.齿轮切削加工方法可分为仿形法和范成法,用成形铣刀加工齿形的方法属      法,用滚刀
加工齿形的方法属       法。
29.渐开线齿轮上具有标准模数和标准压力角的圆称为         圆。
30.在普通铣床上用铣刀加工斜齿圆柱齿轮时,刀号据           选取。
31.渐开线齿轮                                  的特性称为中心距可分性。
32.齿轮传动最基本的要求是其瞬时传动比必须            。
33.用齿条型刀具按范成法加工齿轮,如果切齿结束时,刀具的中线与轮坯分度圆相切,则加工
出来的齿轮是        齿轮,刀具的中线与轮坯分度圆不相切,则加工出来的齿轮称为      齿轮。
34.规定渐开线标准斜齿圆柱齿轮____ 面上的参数为标准值。
35.直齿圆锥齿轮的标准模数规定在____端的         圆上。
36.对于正确安装的一对渐开线圆柱齿轮,其啮合角等于         圆上的         角。
37.在课本上所介绍的间歇运动机构中,其中两种机构的名称是:                机构、            机构。
38.外槽轮机构由          、            和机架组成,其中拨盘作       转动。
(机械零件部分)
1.联轴器主要用于         以实现          之间运动与动力的传递。
2.弹性联轴器因装有      元件,不仅可以补偿两轴间的偏移,而且具有      的能力。
3.操纵式离合器主要有         和        两类。
4.在设计一对闭式传动钢制软齿面齿轮的计算中,先按          疲劳强度计算齿轮的主要
尺寸,再按             疲劳强度进行校核。
5.在圆柱齿轮减速器中,为了                   一般将小齿轮做得比大齿轮宽一些,强度计算时,
按    齿轮的宽度进行计算。
6.对一般工作条件下的闭式齿轮传动,如果是硬齿面齿轮,应按        疲劳强度进行设计计算,按      校核。
7.阿基米德蜗杆传动的正确啮合条件是:蜗杆的轴向模数应等于蜗轮的               ,蜗杆
         应等于蜗轮的端面压力角,蜗杆分度圆导程角应等于蜗轮分度圆       角,且两者        方向相同。
8.蜗杆传动的主要失效形式是          、          和磨损。
9.通过蜗杆轴线并与蜗轮轴线垂直的平面称为            ,在此平面,渐开线蜗杆与蜗轮的
啮合可视为       与       的啮合。
10.一对蜗杆蜗轮传动,在其啮合处,蜗杆所受圆周力与蜗轮所受        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
11.蜗轮材料常用             。蜗杆材料常用            。
12.对闭式蜗杆传动除了要进行强度计算外,还需进行         计算。
13.只承受                      的轴称为传动轴。
14.既承受             又承受            的轴称为转轴。
15.                     的轴称为心轴。
16.轴的常用材料是               和         。
17.当轴上需要切制螺纹时,应设有         。
18.足够的      、合理的         和良好的         是设计轴必须满足的基本要求。
19.按用途不同,平键可分为        平键、        平键、       和滑键三种。其中        键用于静联接,
           键用于动联接。
20.楔键的工作面是             ,而半圆键的工作面是      。平键的工作面是       。
21.标准平键静联接的主要失效形式是                                           。
22.花键联接由         和          组成。矩形花键的定心方式有            定心、
          定心、         定心。
23.花键联接的主要失效形式是                     。
24.花键联接的主要失效形式,对于静联接为          ,对于动联接为          。
25.花键联接按齿形的不同分为           花键、           花键和三角形花键三类。
26.花键联接的工作面是           ,工作时靠                   传递转矩。
27.联接可分为动联接和静联接两类,                             的联接称为静联接。
28.圆柱普通螺纹的牙型角是指在      截面内,                     的夹角。
29.圆柱普通螺纹的导程是指同一螺纹线上的             在中径线上                   的轴向距离。
30.圆柱普通螺纹的螺距是指相邻螺牙在中径线上            间的         距离。导程L与螺距P的关系
式为             。
31.螺纹联接的防松,其根本问题在于防止螺纹副          。
32.根据采用的标准制度不同,螺纹分为    制和   制,我国除管螺纹外,一般都采用    制螺纹。
33.圆柱普通螺纹的公称直径是指     径。
34.圆柱普通螺纹的牙型角为________度。
35.摩擦带传动的设计准则为                    和                        。
36.按带的截面形状,摩擦带可分为    带、    带、多楔带和      带等。
37.在相同张紧力条件下,V带传动的承载能力比平带传动的承载能力   。
38.摩擦带传动中的弹性滑动会导致从动轮的            产生        损失。
39.国家标准中,V带以            为基准长度,V带轮以        处的直径为基准直径。
40.根据工作原理不同,带传动可分为      带传动和      带传动两类。
41. 普通V带传动的主要失效形式有:带在        上打滑和带发生           破坏。
42.带传动常用的张紧方法有两种:张紧轮法和调整             法。
43.V带传动工作时,传动带受有       应力、离心应力和          应力、三种应力叠加后,最大应力发生在紧边绕入             处。
44.按照用途不同,链可分为         链、牵引链和        链三大类。
45.滚子链条上                    的距离称为节距。
46.链传动常用的张紧方法有调整                法或设置            轮。.
47.按照用途不同,链可分为         链、牵引链和        链三大类。
48.按滚动体的形状,滚动轴承可分为      轴承和      轴承两大类。
49.国家标准规定滚动轴承内孔与轴的配合采用      制,轴承外径与座孔的配合采用      制。
50.轴的刚度分为      刚度和      刚度两种。
二、是非题
  ( 机械原理部分)
1.构件是组成机构的各相对运动的单元。         (  )
2.在设计平面四杆机构时,一定要避免死点位置。 (  )
3.在铰链四杆机构中,曲柄一定是最短杆。       (  )
4.对心曲柄滑块机构具有急回特性。             (  )
5.平面四杆机构中的极位夹角就是从动件在两个极限位置的夹角。          (  )
6.平面四杆机构中的死点位置,就是采用任何方法都不能使机构运动的位置。 (  )
7.平面四杆机构中至少存在一个曲柄。    (  )
8.在曲柄摇杆机构中,若改变主动件曲柄转速值,将会使表示急回运动特性的行程速度变化系数值得到改变。 (  )
9.在设计滚子从动件盘形凸轮机构时,滚子的半径可以任意选取。  (  )
10.在设计平底直动从动件盘形凸轮机构时,从动件平底的长度可以任意选取。 (  )
11.凸轮机构压力角的大小对机构运动无影响。 (  )
12.凸轮机构常用于传力较大的场合。 (  )
13.绘制滚子从动件盘形凸轮工作轮廓时,可由其理论轮廓上各点的向径减去滚子半径求得。(  )
14.设计盘形凸轮时,取基圆越小越好。(  )
15.同一条渐开线上各点的压力角不相等。 (  )
16.变位齿轮的模数、压力角仍和标准齿轮一样。(  )
17.正传动齿轮也就是正变位齿轮。(  )
18.用仿形法加工标准直齿圆柱齿轮(正常齿)时,当齿数少于17时产生根切。(  )
19.一对外啮合渐开线斜齿圆柱齿轮,轮齿的螺旋角相等,旋向相同。       (  )
20.轮系的传动比,是指轮系中首末两齿轮的齿数比。(  )
21.渐开线齿轮上具有标准模数和标准压力角的圆称为分度圆。(  )
22.相啮合的一对齿数不相等的齿轮,因为两轮压力角相等,模数相等,所以齿形相同。(  )
23.仿形法加工的齿轮比范成法加工的齿轮精度高。  (  )
24.负传动齿轮也就是负变位齿轮。      (  )
25.刚性转子若达到了静平衡,也就是满足了动平衡。  (  )

网友:
有无标准答案啊?

楼主:
没有啊。自己在书上找才能学到东西的

网友(2008-07-26):
看來我忘記不少了哦

网友(2009-04-09):
楼主能够压缩下整个上传就好了哦!

网友:
有更多的不?

网友:
要有答案才可以使用。

网友(2009-07-14):
很多都忘记了

网友:
做过的人把答案发上来,大家比较比较

网友:
只有几个会做得

网友:
很好,建议楼主在网上办个网络学习班

网友(2009-08-15):
要是能够有标准答案就更好了

网友:
再来些题目就更好了。谢谢。

网友(2009-12-21):
练练啊,很有用的!

网友(2018-06-20):
) m2 ~9 K3 z; o, N要是能够有标准答案就更好了